谁用过华科尔DEVO10遥控器

楼主(2013-09-24):
       我用的遥控器是JR XG7,由于控制开关少,多旋翼的许多功能(如无头、定高、FPV、GPS定点返航等)无法全用。想换个遥控器,淘宝上有华科尔DEVO10遥控器价格也不贵,是10通道的。其接收机价格也不贵,不知其性能如何,有用过这种遥控器的朋友,请介绍。多谢了!

网友:
没用过,不知到,现在用的是天8.

网友:
DEVO10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我的就是d10

网友:
其实FS9也不错,就是是E文的

网友:
现在正用的飘过!

网友:
正在用D10,感觉非常好。手感和功能方面都很好。

网友:
很多人在用,包括我。

网友A:
听说devo10与玉兔有兼容问题
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3413&highlight=devo10

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277&highlight=devo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devo10与玉兔有兼容问题
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3413&highlight=devo10

...

没这回事,我正用D10加兔二已经爽飞半年多了. 不过华牌RX 1002就真的与兔二不相容,才用了三天就换成RX801一切正常

楼主:
多谢了!决定进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这回事,我正用D10加兔二已经爽飞半年多了. 不过华牌RX 1002就真的与兔二不相容,才用了三天就换成RX801一 ...

10通控不能用10通接收, 要改用8通接收這不是有问题吗

网友B:
你肯定没用过D10去控玉兔,因为你只是听说而已,我可是实际动手两种接收都用过的的过来人。
RX1002不是不能用在玉兔,如果你只是要飞行那也只用到前四通到而已,它的问题是通道5,6,7会不时断讯NO控造成兔子不断启动失控保护,和你那八通道十通道的理论一点关系都木有。事实上尾数是2的接收如RX1002或RX802都会这样,要尾数是1的接收如RX801就不会,和控无关有木有了解?

网友:
怎么会开关不够用呢 混控两个开关不就能切换这么多模式了吗   。d10刷万能固件很强大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通控不能用10通接收, 要改用8通接收這不是有问题吗

为毛我d10 rx1002 控apm没问题呢  到底是玉兔的问题还是d10的问题呢?

网友:
D10 我在用,包你入货不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没用过D10去控玉兔,因为你只是听说而已,我可是实际动手两种接收都用过的的过来人。
RX1002不是不能 ...

那可以将有问题的5,6,7通改用在云台上避免问题发生吗? 10通接收只有RX1002, 没有RX1001, 可以改用RX1201?

网友C:
我也想入个D10,帮顶

网友D:
果断D10,华产品不错的说,不会后悔

网友E:
D10+RX1002 飞玉兔2都飞了4,5个月了。。什么失控啊什么不兼容啊是谁说出来的??还是用的原厂硬件,没见过什么问题。。。要说缺点那就是在玉兔2的调参软件里可以看见通道数字是不断+—1上下跳的。根本就影响不到操作。。。

网友B:
同意,不知道是谁在传D10兼容有问题??我也用D10的半年多了,如同你讲的某些通道数字会跳来跳去而已。讨厌的是第五通道数值常常会跳到失控保护去,很头痛,但如果不开启失控保护其实没影响,不过我最终还是把RX1002换成RX801了,数值不会乱跳,失控保护也不会乱启动

网友F(2015-02-07):
D10+RX801 可以和 QQ、CC3D 配合使用吗?

网友G:
白DEVO10 +RX1202 原裝3.3KM 飄過....
論手感及穩定性真的很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