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兄弟们、这个配置可以飞多大的滑翔机、更新37楼机架

楼主(2013-09-24):
突然看到滑翔机,刚好手上有一套设备,于是连夜加班做了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要做多大的鱼尾巴.,2米能不能飞/大家给点建议/看看我的配置.电机
朗宇X2820KV920/电调新款FlyFun-60A 无刷电调/12x6的三叶桨/电压14.8V/想做一架和图中的JJ一样

楼主:
差点忘记一个问题/这个要怎么转弯呢/

网友A:
知道电风扇怎么转弯的吗?知道了就好弄了

网友B:
左转应该压左坡度,右转压右坡度。

网友C:
反正你也飞不远,栓条绳子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你也飞不远,栓条绳子扯的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D:
你这个有多大?

网友E:
为何盗用我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转应该压左坡度,右转压右坡度。

是不是机翼左右倾斜、我本来打算做一个挡风板装在螺旋桨后面、这样是不是会更好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电风扇怎么转弯的吗?知道了就好弄了

矢量转向、那不是整个螺旋桨都要活动

网友F:
图片是动力三角翼!是通过顶部的的伞的倾斜来转向!提高迎角可以获得上升的升力,降低迎角可以下降!左倾左转,右倾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盗用我的图片

这个应该不是盗用、应该说是借用、就是因为看到你的所以突发其想、顺便也借了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频

今天刚刚开工、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有多大?

2米左右吧、估计、正在盘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是动力三角翼!是通过顶部的的伞的倾斜来转向!提高迎角可以获得上升的升力,降低迎角可以下降!左倾左 ...

非常感谢、但是不知道要做多大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盗用我的图片

在这里顺便给你道个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不知道要做多大才合适、

动力三角翼结构

动力三角翼的此存和制作材料等
http://wenku.baidu.com/view/d4e413679b6648d7c1c74632.html

网友H:
这个配置飞两米三角翼动力绝对够了,不过也要看你要加多大的重量

网友:
不用做矢量电机,直接倾斜机翼改变攻角就可转弯和爬升。做个舵机用绳子拉吧,就看楼主的创意无限了!

12寸桨14.8V 目测带2米翼展以上的无压力

网友I:
这个你敢飞吗?反正我是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配置飞两米三角翼动力绝对够了,不过也要看你要加多大的重量

整机全部家当估计会超过3公斤、但不会超过4公斤、这样子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你敢飞吗?反正我是不敢。

有何不敢、人生难得自己飞一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整机全部家当估计会超过3公斤、但不会超过4公斤、这样子是否可以

有点超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何不敢、人生难得自己飞一次、

带个伞吧,安全点。真正飞行的人,胆子是越飞越小的。

网友:
你的配置没有问题。比你的配置低,1.5米翼展的飞机都上天了

网友J:
根据2820装1.8米2.5公斤的飞机来看,三角翼2.5米估计也没问题,主要看推重比,推力和重量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超重......

我会尽量避免超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带个伞吧,安全点。真正飞行的人,胆子是越飞越小的。

胆子是越飞越小,应该是越飞越大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胆子是越飞越小,应该是越飞越大吧,

你问问老飞们,是不是胆子越飞越小。不知者不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据2820装1.8米2.5公斤的飞机来看,三角翼2.5米估计也没问题,主要看推重比,推力和重量比

正在慢慢制造中、谢谢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问问老飞们,是不是胆子越飞越小。不知者不畏。

这个问题慢慢理解、看来你也是飞过来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慢慢理解、看来你也是飞过来的人

我的头像就是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头像就是我自己把票给我投起哦:)

飞得辉常好、已经瓢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胆子是越飞越小,应该是越飞越大吧,

之前我都去广场飞后来我就找荷花池找庄稼地飞了,安全是个问题还有就是炸鸡也好找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我都去广场飞后来我就找荷花池找庄稼地飞了,安全是个问题还有就是炸鸡也好找回

对、安全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我都去广场飞后来我就找荷花池找庄稼地飞了,安全是个问题还有就是炸鸡也好找回

2.6米,12X6的螺旋桨不知够不够,还有一个螺旋桨是15X8的/配GT4020的电机KV620和KV470////////机架是用铝合金管做的,不知道是否可行,赶路也麻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2.6米,12X6的螺旋桨不知够不够,还有一个螺旋桨是的电机KV62015X8的/配GT4020和KV470////////机架是用铝合 ...

强度木有问题,先用12寸的桨试试,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