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直油的问题

楼主(2013-09-24):
COSMO BLACKSPECIAL 20% 为什么贫一点油发动机没力。富一点就熄火。难到买到假的了。发动机是OS50.这个没用过。说是日本进口油。很给力。我怎么看都不给力。比我用威宝30%还差。

楼主:
我自己用威宝的。发动机马力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威宝的。发动机马力非常好。

我也一直用威宝的,水平有限没感觉出来哪不好,飞着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用威宝的,水平有限没感觉出来哪不好,飞着挺好的。

感觉买到假的了。。发动机问题很明显。还没起飞呢。就在地上加油门

网友:
大哥,你别光揪着主油针拧来拧去,副油针作用很大的,试试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楼主调整一下副油针看一下吧,如果不是油针,估计就是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楼主调整一下副油针看一下吧,如果不是油针,估计就是油了。

是火头坏了。。我郁闷啦。怪不得怎么调都调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火头坏了。。我郁闷啦。怪不得怎么调都调不行

哈哈,原来是这样,不过换了油之后,可能油针小动一下,发动机可能发挥的更好。

楼主:
是的。。油品不一样了还是30%的好飞些。20%感觉有的没力。威宝的油是润滑不够。马力很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原来是这样,不过换了油之后,可能油针小动一下,发动机可能发挥的更好。

我的理解可能和你不一样。。。我分怠速和加油针。一般怠速没问题。我不会去调。只调加油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可能和你不一样。。。我分怠速和加油针。一般怠速没问题。我不会去调。只调加油针

恩 我们都把怠速叫 副油针 加油叫主油针,其实都一样。我也只是调整过,有时候百分之三十的油可能比较暴力,换回百分之十五的时候需要调整一下。我没用过OS这么好的发动机,可能国产发动机比较挑剔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我们都把怠速叫 副油针 加油叫主油针,其实都一样。我也只是调整过,有时候百分之三十的油可能比较暴力 ...

一样啦。。我换油也要调。不调没力气。在用段时间在看看发动机磨损怎么样。感觉还是用30%.

网友C:
my god,有几个人把怠速油针叫副油针的?这明显误导人呀,怠速油针是限定风门最小位的,跟发动机状态调整没多大关系
副油针调的是发动机的连续性,经常看电影里得机车族,猛拧油门,发动机跟着轰 轰一样,推油门,发动机声音跟你推油门的响应速度不一样,就要调整副油针
主油针调整发动机最大转速,一般都是到最大转速之后再开一点,让发动机富油一些。
调整顺序是先调主油针,怠速油针开大点(2mm就够了),在调副油针,调到推油门发动机声音不延迟,就差不多了,这是粗调
再说细调,减小怠速油针,发动机熄火后在开大点,重新启动发动机,推一下油门,在拉到最小,看发动机怠速能待多长时间。转速慢慢下降,就略微增大副油针,如果推油门时转速先低在高,就减小副油针。最常见的情况是发动机怠速位声音是循环的,很有规律,虽然不是最佳状态,但已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y god,有几个人把怠速油针叫副油针的?这明显误导人呀,怠速油针是限定风门最小位的,跟发动机状态调整没 ...

老兄人家说的是油直,你把车用发动机的理论搬来。油直发动机怠速油针不是限定风门最小位的,而是化油器里面喷油嘴的原始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