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陀螺仪连接舵机求救

楼主(2013-09-24):
新装飞越450 连接所有
舵机
后 尾舵及其他俩舵正常 其中一个右边装的舵机是反方向动作 求高手指正 急.......

网友A:
正反方向切换

网友B:
遥控器里设置正反向就行了。你要知道那个舵机是控制啥的,把对应的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C:
ali 或者pit 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D:
通道反向就行!翻说明书可以找到!
你要知道直升机的各个舵机是干吗的,哪个通道控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网友E:
首先确认工作不正常的舵机是管哪个通道的,然后设置该通道的反向(既原来正的设反,原来反的设正),rev为反,nor为正。

网友F:
很久以前我有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G:
推油门反向还是打副翼反向呢?两者在控里的设置不样

网友H:
在控里设置通道正反向,多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