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全套到齐,激动!! (10月19日更新, 新增MinimOSD固件刷写简单教程)

楼主(2013-09-24):
10月19日更新, 新增MinimOSD固件刷写简单教程,详见150楼 !!!

10月15日更新, 松山湖10月12日首次硬挂山狗航拍测试,送超级果冻一个,请勿拍砖!!!

***由於噪音特大,请将音量收细***

技术实在太栏,暂时只能用GPS定点航拍,720P 260Mb档案压缩成480P 48Mb,加了海绵减震效果很明显...是零,看来真的要败一个无刷云台了!!!
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推荐一款高性价比的两轴无刷云台给小弟,要求不高价钱便宜便OK!!!

10月7日更新,松山湖GPS定点视频及MinimOSD自定介面......

10月4日更新,默认叁数首测GPS定点飞行,国庆当日在朋友厂区测试,朋友代拍大导风格走来走去,请勿拍砖!!

9月30日更新,默认叁数爽飞4块电池后报告!顺便更新最新外观照片数张直插前排,详见下文,飞行时手忙脚乱没拍视频及照片,下次试飞再补!!

地点: 深圳福永凤凰山停车场
风力: 不详,小弟不懂分级,只能说秋风送爽,树影摇曳!

起飞前没做什麽校准,在家已做该做的事了,只调少一点Throttle rate P,其它全部默认叁数,试飞情况如下:
1) 自稳效果比我以前MWC MEGA调到自认满意后更加稳,顺带一提,自动校准(Auto trim)功能简单方便超好用,解锁动作不放直到15秒以上,三灯轮闪后,人肉自稳飞25秒以上,降落收油门后静待十来秒后完成!!!
2) 定高,室内2米以下10cm内,很稳,用CF/无头/简易模式作自旋动作加随意飞,依然稳定,赞!!
3) 室外定高,也是用CF/无头/简易模式,在2至4米高左右定高还是不错,1米左右定高仍能在10cm内,再高我就看不准不说了,
4) 定点在两米高前后左右误差在半米内,15米高时很担心提控回家,当时风比较大,漂出两米左右,之后自动回中有点吃力,可能仍要加多点定点P.....

总结: APM 2.6+3.0.1的定高计算相当给力,室内基本高度没变化,6M的GPS也非常给力,全套回来后按Wiki说明加上泡泡视频教程,基本调整及设定也没什麽特别难度就能爽飞,后续工作是微调钉钉子,设定6档模式,OSD加装,狗狗加装......将会持续更新 !!!!!!

自报配置如下:
450异型机架+FPV镜头
A2212 KV980 1047桨
好盈20A四合一电调擦BLHeli固件(推荐必擦)
2200mA 30C
DEVO 7E控改Galee固件,加装高频头及增加两个3段开关(推荐必擦必改)
其它的请看图吧,大家都懂的...
全配置起飞重量1270g,定点慢速飞行7~8分钟左右

持续更新中.......

9月27日更新,Note2加防率支架外壳效果图,外场放心加方便,还有点***品Feel.....(相片在最后面!!)

9月24日首发,今天终於到手,二话不说先上开箱图,老婆别怪我!!

先来一张全家福

APM2.6新版,罗盘外置整合到GPS内

Ublox NEO 6M GPS+外置罗盘一体化带外壳及支架

套装送的电压电流传感器

3DR数传及MinimOSD

持续更新中............

9月26日更新,已做完换心手术,正在调试中,但还未有时间装OSD,仍须努力...........

9月27日更新,Note2加防率支架外壳效果图,外场用有点***Feel........

Note2出了卫星电话 ????

这个是一直没用的防撞壳,现在大派用场,拆开数传也没影响视觉, 外场能座下的话就用这个摆法!!

最后发一张泡泡推荐的Droid Planner效果相片,自已觉得比Ardropilot好用及更像Mission Planner.

网友:
是该激动的

网友A:
不错哦 电压电流传感器和我以前买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 电压电流传感器和我以前买的不同

旧版就不清楚了,资料是这样说的.....

新版APM2.5专用电压电流传感器
最大支持50v电压 90A电流,使用6S电池的玩家不用愁啦。
直接插入PM接口,即可使用

网友B:
恭喜LZ
高级货啊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旧版就不清楚了,资料是这样说的.....

新版APM2.5专用电压电流传感器

我的APM2.6选完罗盘后,关掉地面站再打开,罗盘又要重新选,你的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PM2.6选完罗盘后,关掉地面站再打开,罗盘又要重新选,你的是这样的吗?

刚看到你的问题,但我下午才刚到手,太高估我的速度了!先让其它前辈看看有没解决方法,我搞定后再看看是否有同样问题再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看到你的问题,但我午才刚到手,太高估我的速度了!先让其它前辈看看有没解决方法,我搞定后再看看是否有 ...

好的,一定记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LZ
高级货啊

不敢当,大零S才是高级货耶 !!

网友D:
2.6和2.5主控都是一样的吧?就是罗盘和GPS放一起了?那旧版的2.5主控买一个带罗盘的GPS是不是就可以变成2.6了?

网友E:
不错 比2.52高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和2.5主控都是一样的吧?就是罗盘和GPS放一起了?那旧版的2.5主控买一个带罗盘的GPS是不是就可以变成2.6 ...

是一样的,只是2.6取消了内建罗盘改为外置而已,TB有单独外置罗盘买,很便宜的,才二三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和2.5主控都是一样的吧?就是罗盘和GPS放一起了?那旧版的2.5主控买一个带罗盘的GPS是不是就可以变成2.6 ...

这个秘密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F:
败了多少米下去呀

网友:
可以去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败了多少米下去呀

一部国产视纲膜平板的价钱啊! 还在止血中......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APM2.6选完罗盘后,关掉地面站再打开,罗盘又要重新选,你的是这样的吗?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G:
而且我先批次的货 gps和飞控外壳都是2.52的 gps上没有小飞机而是向后有个小箭头 让我误以为箭头是朝向机头 结果是反了!! 罗盘怎么校准都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而且我先批次的货 gps和飞控外壳都是2.52的 gps上没有小飞机而是向后有个小箭头 让我误以为箭头是朝向机头  ...

罗盘校准不了吗?情况是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而且我先批次的货 gps和飞控外壳都是2.52的 gps上没有小飞机而是向后有个小箭头 让我误以为箭头是朝向机头  ...

恩,我才知道GPS小飞机要指向机头

网友:
恭喜新米换设备啊

网友:
全套一共多少米,我也准备入

楼主:
看得见的共1066,比别家稍贵,但暂且不说最终的效果,起码看着比较高档及合眼!! 外观控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得见的共1066,比别家稍贵,但暂且不说最终的效果,起码看着比较高档及合眼!! 外观控没办法!!

雷迅家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 比2.52高级多了

高级多了?说说高级“多了”是多了啥?

网友H:
你好 同玩APM的,请问您这套APM2.6是从哪家入手的,我也在关注这个

网友:
请问您这套APM2.6是从哪家入手的,同在关注

网友:
楼上都在关注卖家。。。。。。

网友:
这一套多少钱啊

网友:
应该是在大力电子家买的

网友I:
太好了,APM越做越有样,玩的人自然也会越来越多的。

可以读一下APM的初学者调试介绍:http://rcmodel.abang.com/od/multicop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得见的共1066,比别家稍贵,但暂且不说最终的效果,起码看着比较高档及合眼!! 外观控没办法!!

贵点,但是质量和售后很给力。我也在这家买的APM2.52.

网友:
APM 给力 a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同玩APM的,请问您这套APM2.6是从哪家入手的,我也在关注这个

CUAV雷迅入的,淘宝!!

网友J:
你要是雷迅家买的,怎么算也不止1066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好了,APM越做越有样,玩的人自然也会越来越多的。

人品大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要是雷迅家买的,怎么算也不止1066

很多朋友也在关注价钱,在这里公布一下吧!!
1)APM2.6+6M GPS+罗盘套装 - 638 (6H相对贵很多,暂时用6M玩玩也不错!)
2)OSD - 169
3)3DR数传 - 259
合共1066, 详情可往TB查一下。

网友K:
这么贵啊,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一定记得啊

正在调试,你所言属实,较新的Wiki资料只说明GPS+外置罗盘,因罗盘是反向装,要在Compass设置最下方选"ROTATION_ROLL_180",但不管点选这个"Manual"或选"APM with external compass"也是在下次连接时不出现已选择项目的当前状态,暂不敢说是飞控已记录好选项但没被显示出来,还是要每次连接也选一次,我觉得前者机会大一点,要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贵啊,这个怎么样

是比较贵的,之前已分析过,最后也选这家,只能说心中有数吧!! 解释太多就变广告贴,我可要收回广告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在调试,你所言属实,较新的Wiki资料只说明GPS+外置罗盘,因罗盘是反向装,要在Compass设置最下方选"RO ...

刚再测试过,Compass设置选Auto Dec及选APM with external compass,再重新认真校准一次,经多次断电断USB连接及重启MP,实温罗盘方向还是准确无误及稳定,虽然还是没显示当前设定,但应该没问题的!

另Wiki已说明只有3.0.1固件才支持GPS+外置罗盘的!!!!

网友:
楼主 大放血啊 用的好不好 好的话 我也准备全套 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品大爆发

神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再测试过,Compass设置选Auto Dec及选APM with external compass,再重新认真校准一次,经多次断电断 ...

你罗盘是怎么装的啊,能发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罗盘是怎么装的啊,能发个图吗

我的罗盘是内置在GPS里面的,今晚装好机,看看顶贴相片更新了,虽然未必帮到你,但既然罗盘外置了,目的也是为了避开电磁干扰,所以电调、电线l、电机避得越远越好,另外大电流电线最好双绞、三绞.... !!

网友:
我对外置罗盘持保留态度

网友L:
3DR 用來图傳的吗

网友M:
LZ机架也不错啊!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L:
3DR 用來图傳的吗

3DR數傳,簡單說是遠距離無線連線功能而已,代替USB连線,用作飞控与地面站软件的数据连接!图傳是用来接收及发送FPV鏡頭的映像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机架也不错啊!哪里买?

TB买的,异型四旋翼带FPV镜头及一个航机.

网友:
手机用作显示屏,请问是不是支持OTG功能的就可以作为显示屏呢?直接连过去就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DR數傳,簡單說是遠距離無線連線功能而已,代替USB连線,用作飞控与地面站软件的数据连接!图傳是用来接 ...

是不是 3DR 可以代替图傳,插手机/平板/电脑 显示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