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模友,关于田宫虎问题!

楼主(2013-09-24):
我用了天6—A的遥控器,手感不错,天6上有独立的第5通道开关(起落架开关),我想把开炮功能搞到第5通道上如何接线呢?

网友:
曾經見過有人用四通道加多二個接掣,就可以控制开炮及开槍

网友:
没玩过田宫的路过。。。

网友:
田的不用开关打炮直接把摇干快推至上止点或下止点 便可打炮机枪了,天六有舵角大小调整功能吗?有便可以实现这打炮功能

楼主:
田的不用开关打炮直接把摇干快推至上止点或下止点 便可打炮机枪了,天六有舵角大小调整功能吗?有便可以实现这打炮功能

不是,您误解我意思了,这样操作太麻烦了,所以我想改开关控制打炮!

网友A:
田的接线是不能改的,用混控吧,5通混3通便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田的接线是不能改的,用混控吧,5通混3通便可以

原来可以这样啊,多些指点,去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