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有问

楼主(2013-09-24):
KK新版没激活,接电后一直滴滴滴响,电调说明书说是因为没有油门信号,现在可以确定遥控器已经对码成功,还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么?前几天因为接错一次正负极,,把电调烧了一个,但是电调还能给KK板供电,这个会不会把板烧了,现在滴滴滴响跟这个有关么?懂得能不能给说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TDF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TDF的控???

是,天六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TDF的控???

这跟控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跟控有关系??

天6控油门低点不达标,KK以为你的油门还没有打到最低,就不给你解锁,你把油门微调调到最低试一下……

楼主:
不行,达到最低还是两秒左右的间隔滴滴滴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