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手绕动力马达

楼主(2013-09-24):
马达烧掉一年多后到现在才有空搞好,还把手搞到起了两个很大的泡泡。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线这么粗。这个够暴力的。耗电大哦

楼主:
在绕的时候要很大力拉才可以绕的进的。

网友:
转速好像很高的样子

网友:
你绕的时候有没有把铁芯拆下来?

网友A:
有时候自己做的 转不了 是什么原因?

网友:
线太粗了吧

网友:
我自己也绕过微型电机,细心点没问题的。

网友B:
多股线绕要容易得多,单股线绕确实费劲!不过性能有啥区别望楼下补充!

网友:
和虫子一样的一根绕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自己做的 转不了 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和铁芯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股线绕要容易得多,单股线绕确实费劲!不过性能有啥区别望楼下补充!

好办法,用多根细的代替单根粗的。

网友:
据说多股比单股性能更好。横截面更大,什么什么效应更低。

楼主:
单股的爆发力大一点

网友:
多股线的定子线槽的窗口面积利用率比但股大  铜损也小

楼主:
针没有两头尖的。

网友D:
新手,向你学习了!!!!

网友E:
在学校经常要绕电机 哈哈 ..

网友F:
线是1.4的线,要很大的力量才绕好呀。

网友(2014-12-10):
这手工真好

网友G:
要多股细线绕....交流电有趋肤效应

网友:
好好,高手在民间

网友H(2015-01-11):
性能上有 多大区别 楼下 详细解读

网友I:
好手艺啊~~~

网友J:
手艺真好,,,

网友K(2015-02-21):
绕的真好!能告一下绕线方向吗?我有个坏了也想绕!

网友F:
在论坛里有绕线的贴。

网友L:
绕的很棒哦看楼主做的不容易吧,这也是为什么单线电机都很贵,那种限量的1.5mm以上的就更难搞了

网友:
好手艺,单股的内阻小,K牌都是单股的。

网友F:
K牌是用机器绕的。

网友M:
要多股细线 绕,降低“趋肤效应”带来的副作用。 无刷电机工作电流是高频交流电,高频电流在导体中流动时 导体表面的电流密度高,导体中间电流密度低。 形象地说 ,电流会趋向于导体表面。 而且,电流频率越高,这一效应越明显。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两个: 采用空芯导线,或者多股细线。对于无刷电机而言,用后者。

网友F:
单股好动手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用多根细的代替单根粗的。
一般电机都是多股细的,好绕

网友O:
不错,自己绕了怎么知道KV数?

网友F:
有公式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