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悬停不稳左右晃的,有没有想过光流传感器?

楼主(2013-09-24):
apm悬停不稳左右晃的,有没有想过光流传感器?检测水平移动的传感器,某宝200出头。

最近在学习,多旋翼还没入手,正在计划中,了解各种参数,目前纠结中,求推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4414&extra=page%3D1

网友:
apm悬停不稳左右晃  ------- 没有呀

楼主:
今天看wiki,看到个流光传感器,然后百度了一下 呵呵 ,有的apm晃动有点大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wiki,看到个流光传感器,然后百度了一下 呵呵 ,有的apm晃动有点大哦

入哪吒吧,字数,要命的字数

楼主:
naza   还不如X4

网友:
你是说GPS定点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需要调定点的PID...如果是起飞的话就需要调自稳的P

网友:
如果你遥控器有旋钮的话把旋钮接到6通道上..这样你就可以在地面站哪里指定用旋钮调整PID..直接选定一个范围.然后旋转旋钮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