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我这屏幕怎么没信号呢?

楼主(2013-09-24):
线都接好了,频道也调好了,为什么没信号呢?

网友A:
换频道试试~~~

网友:
自己加油試試吧

网友:
AV 有1 2...  字数

网友:
PL6借我用用我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频道试试~~~

原来是接收调7频道,发射调4频道才行。。。

网友:
我有一个罗美2.4接收机  买来什么信号也接收不到   晕发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
频道对好了么,检查一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