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做的塞斯纳

楼主(2013-09-24):
新手请教。我做了个塞斯纳翼展1.2米,2212电机,3S2200电池,30A电调,8060桨,起飞重量900克,能飞起来吗。

网友A:
可以,就是动力比较弱,注意别失速

网友:
上大点的电机吧2217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动力有点儿弱,2217不好找,2216就可以的,用9X5的桨吧,其他不变

网友:
新手不做暴力翻滚,只飞航线,这配置足矣了,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如果是KV1400用8060,再低用1250KV用9050,980到1100KV用1060

楼主:
电机是KV1400用8060

网友:
非得用2212电机的话,建议用KV1000的配9060桨,最好用2216配9060桨或者1060桨

楼主:
都以装好了。

楼主:
包装泡沫,费物利用。

网友:
手工真好

网友:
桨的大小一定要分电机KV值匹配。

网友:
飞机做的不错

网友B:
来个图欣赏一下

网友C(2013-10-31):
顶,再搞点色彩就更漂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动力比较弱,注意别失速
动力足够了好不好,前提是飞机装完不要超过1.2千克

网友D:
足够,你把飞机机头朝上,推满油,看飞机状态,你的才900克,直接可以吊起来。拉力比超过百分之四十都能飞。

网友E:
目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