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切糕433做了一个小雨伞,地网天线

楼主(2013-09-24):
   今天测试了手里切糕能用的三根天线,都不是很理想驻波都大于3,以下为三根天线测试照片。

楼主:
   由此看来以上天线都不理想,驻波大效率低,还会使发射机发热量大你懂得。所以我选择了一款人人会做简单易懂的地网天线经过地面测试效果理想,430兆到470兆驻波低于1.8,看图说话

楼主:
    以上细心看图的朋友我想都能看明白包括尺寸,只要按照尺寸模仿都会收到理想的效果。以下我自问自答一些可能有人会提到的问题。

    1 照片里那根白色的主振子旁边的是什么?
  答:我为了增加天线强度加的一根竹签子。
   2  为什么选择增益低的地网天线而不是高增益折合振子或者折合J型天线?
  答:  切糕是跳频发射机频率在430-470兆跳频,其他高增益天线频带范围一般在1-2兆范围不适合做发射机宽带天线。这根地网天线是我知道的频带比较宽的天线。
    3 主振子接电缆芯,地网接电缆外皮对吗?
   答:很正确,焊接以后用万用表测试芯线和外皮没有短路就可以。
    4  地网向下的角度是多少???
   答:地网向下的角度是45°
    5  这个天线做完后不需要测试吗?
   答:严格按照数据做误差不会很大,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6  这个天线和原装的天线比较能差多少??
   答: 我地面测试在原装天线信号强度为5 的时候,换上地网天线信号强度为20左右,以大家测试结果为准。
    7   这个天线有没有方向性??
   答: 没有完美的天线,这个天线是低仰角无方向天线,但是向四周辐射会比垂直向上辐射强。也就是天线对着那个方向,哪个方向信号相对弱一点。

先补充这些有不明白的可以跟帖我一一回答。

楼主:
  这个是我测试切糕频率范围的录像。http://www.tudou.com/v/mtV-oRpQZL0/&resourceId=117607315_04_02_99&tid=0==.html

网友A:
请问LZ,我的433数传可以用吧?制作需要什么零配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我的433数传可以用吧?制作需要什么零配件呢

这个天线最佳谐振点在450兆,我是为切糕433选的天线但是430-470兆都可以用驻波低于1.8,材料就是铜线粗细都可以,粗点的不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天线最佳谐振在450兆,但是430-470兆都可以用,材料就是铜线粗细都可以,粗点的不容易变形。

再次请教LZ,主振子是不是一根铜线和三根地线绝缘的?   希望发布具体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请教LZ,主振子是不是一根铜线和三根地线绝缘的?   希望发布具体做法

主振子和三根地网是绝缘的,一共就4根铜线,很简单。

网友B:
对航空波段感兴趣,怎么才能接呢?我有台收音机可接受航空波段,但是效果相当不行。118-135吧。

网友:
主振子和三根地网是绝缘的,一共就4根铜线,很简单。

谢谢你,LZ能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航空波段感兴趣,怎么才能接呢?我有台收音机可接受航空波段,但是效果相当不行。118-135吧。

有低段对讲机可以接收到网上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LZ能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QQ号是244437482

网友:
内容很精彩!不得不顶帖啊!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
顶顶哥们的技术贴

网友:
不得不顶帖 犀利啊 够专业

网友:
由此看来以上天线都不理想,驻波大效率低,还会使发射机发热量大你懂得。所以我选择了一款人人会做简单易 ...
学习了,楼主造福了用切糕的小伙伴们啊

想問 楼主两個問題

1..我可否買現成的傘形天線然後按 楼主的尺吋改裝?因現成的天線可以裝拆,放使携帶。

2..我想改装切糕接收的天線,用同軸線從接收引出,放便接收的安裝,請問震子的長度為何?

先行謝過回覆

网友C:
一直在用 GP天线 ~ 技术贴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 GP天线 ~ 技术贴 顶~

现在已经把切糕功率调到100毫瓦了。测试高度100距离3000信号满格。所以功率太大有点浪费。还会干扰图传。

网友:
技术贴 必须顶

网友:
这个可以帮助提高传输距离,很好,造福用切糕的小伙伴了。

网友:
不错,以后升级FPV时用得上。

网友:
好帖,插旗备查啊!

楼主(2013-10-28):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上海的HAM

网友:
这下发了,切糕都可以当发糕用了。

网友:
楼主厉害又无私啊,虽然我不用,,但还是要顶顶的

网友:
正准备上433,非常关注楼主的帖!!!

网友(2013-12-06):
顶.........註波如何??

网友:
做了一个 确实不错

网友:
造型好怪异,不过实用才是硬道理,顶楼主

网友E:
这个帖子必须得顶,先试试原装天线,在试试地网天线,有没有对接收天线做过改动的呢?

网友F(2014-01-27):
顶楼主啊,无线电玩的出神入化!!!   我改天按照尺寸做一个, !

This is   BG5EGY   谢谢你的 分享!73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楼主啊,无线电玩的出神入化!!!   我改天按照尺寸做一个, !

This is   BG5EGY   谢谢你的 分享 ...

This  is     BG2IAC      7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必须得顶,先试试原装天线,在试试地网天线,有没有对接收天线做过改动的呢?

  我认为改接收天线没必要,
1重量加大。
2我测试过,地面发射100毫瓦,飞机上原装小天线,飞了10公里,信号强度百分之98以上。

网友G:
切糕原装接收机的天线貌似长度不是15.4CM   而是16.5CM左右   不知道大家的是多少长度?

网友:
我认为改接收天线没必要,
1重量加大。
2我测试过,地面发射100毫瓦,飞机上原装小天线,飞了10公里 ...

楼主 请教一下!   主振子的根部,就是接三根地网天线的地方,需要弄个铜管子套起来吗?我看好多天线这个地方都有个铜管子,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请教一下!   主振子的根部,就是接三根地网天线的地方,需要弄个铜管子套起来吗?我看好多天线这个 ...

不需要加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切糕原装接收机的天线貌似长度不是15.4CM   而是16.5CM左右   不知道大家的是多少长度?

这个长度可以不动

网友(2013-09-25):
接收用15。4厘米导线就行

对接收天线这个尺寸补充一下吧,怕有的模友误会,接收天线长度要求不用太严格,稍微长几毫米没问题的,

楼主(2014-02-13):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必须得顶,先试试原装天线,在试试地网天线,有没有对接收天线做过改动的呢?

一般不需要改动

网友H:
图传能用类似的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传能用类似的天线吗?

不适合图传。

网友(2014-03-15):
切糕他倒地号在那里呢,一直都不知道

网友I:
这种天线市面上很多卖的吧,什么老鹰的钻石的这个都是好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天线市面上很多卖的吧,什么老鹰的钻石的这个都是好牌子的

这个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