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DS N680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9-24):
以前的老款不带HV的舵机N680,有一个有点问题。准备换一个新的,结果淘宝都是卖hv的N680了。请问,现在hv的n680和以前没有带HV的n680混合用有没有影响啊?谢谢

网友A:
去看下参数,同电压下速度和力量相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参数,同电压下速度和力量相近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
不能共用,一个是高压无刷的,N680空心杯低压的

网友:
肯定不行,行程不一致,电压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