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挖掘机改全动作基本成功,视频已经上传,详细改造过程全部上图

楼主(2013-09-24):
    玩具挖掘机改全动作,基本成功,已上视频:

    大半夜拍的,光线不好,大家将就看吧,专门买的几斤米来挖的,上次还买了几斤黄豆,悲催了,掉地上到处滚,太难收拾了。
    视频最后部分下坎的时候估计是没电了,遥控大臂忽然不灵了。

总体介绍
    玩具挖掘机改为全动作,主要工作是将各工作臂增加电机,另外还需要加一组遥控控制新加的电机,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用到的主要东西和成本:
    1、050减速电机4个,大臂用2个电机驱动,小臂和铲斗各1个电机驱动,直接费用60,但是改造过程多买了几个不同减速比的050和N20减速电机,总费用应该100以上;
    2、另买了1组坦克遥控器,可以控制3个电机(正常的话控制3个电机的就够了,但是因为我买的那个挖掘机很奇葩,原本控制工作臂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所以还需要控制3个电机),直接费用38一组(调试过程发现原本挖掘机的接收挂了,接收距离有限,所以又拆了一个下来了);
    3、齿轮若干,实际用到了11个齿轮,但是需要尝试不同减速比和不同驱动,我是买了60多块钱的齿轮备用的,直接费用不到5块,但是总费用60以上;
    4、支架、2mm轴若干,这个很便宜,但是没有这东东还真不方便;
    5、6路电滑环一个,改无限旋转用的,将近30一个。
    6、N个晚上的改造,终于基本成功了,每天只能等娃娃睡觉了才能搞搞,花费的精力无价。

    来张改造完成的定妆照:

    和遥控器来个合影:

    遥控器单独来一张:

    楼没占够,就在这里让工具啥的露个脸吧。
    隐形成本,采购了一堆东西,没办法,宁可多,不能少。

    挂掉的一些小玩意,包括献身的WII山寨经典遥控器,扫了的齿轮,坏的接收板,拆下的一堆线。。。

    用到的工具,那个强力助焊剂很厉害,焊接电池、铁的电机壳和轴的时候涂一点就可以上锡了。

    用到的另一些工具,因为加装了不少东西,需要干掉不少东西,钳子用得很顺手。

    详细的改造见以下各楼,希望能对想改玩具挖掘机的兄弟有点帮助。

楼主:
铲斗改造
    铲斗改造相对简单,用一个减速电机加直齿驱动一个冠齿轮,带动铲斗动作,冠齿轮和铲斗驱动用AB胶粘牢固,手头就这几个齿轮合适,装上后发现速度还行。
    电机刚好卡住,非常理想,另外用铁丝将电机固定住(因为要经常调试,所以常常需要拆开,没有用一次性固定的方式)。
电机出轴是D型轴,买了N多齿轮,只有一个型号的能刚好直接套上,做铲斗驱动刚好合适,阻力大了还可以自动限滑。

楼主:
小臂改造:
    小臂改造相对麻烦点,最终采用的方案是第三版。第一版是减速电机用冠齿轮驱动小臂,调试时发现运动速度过快,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加一组齿轮减速,调试时发现受力后电机移位导致打滑,第三版将减速齿轮改为冠齿轮,用直齿轮驱动,这下不打滑了。

    这个是最终方案,需要在机壳上打孔固定轴,开始是直接打孔的,不好控制齿轮咬合,后来是开大孔,在外面用塑料片定位后,再将塑料片固定在机壳上。

    电机轴用塑料片固定,塑料片再用螺丝固定在机壳上:

    这个是不成功的第二版方案,用冠齿轮做电机轴驱动,电机侧向受力较大,容易移位导致打滑:

楼主:
大臂改造
    大臂改造是最麻烦的,因为大臂的受力大,而且挖掘机要大臂能将机身支持起来才能爬坡上坎才好玩,大臂这里用了两个050减速电机驱动,如果改造铲斗驱动花费的精力为1,那么改造小臂花费的精力为5,改造大臂花费的精力为15.
    大臂改造也前后用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减速电机冠齿轮直接驱动大臂齿轮,结果发现速度过快;第二个方案在第一个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级冠齿轮减速,改用直齿轮驱动,速度感觉还是稍微快了点,而且装好后上一个坎,基本上就会打滑了,分析了下,一是速度还是快了点,二是电机固定方式不行,不能用铁丝捆扎的方式搞了;第三个方案改为2级减速,电机用焊接组装的方式固定,两级齿轮先用DIY用的齿轮固定条固定定位,再用自攻螺丝固定在机身上,这下牢固了,而且拆装很方便。

     大臂整体驱动用了两个齿轮,将齿轮切成和大臂形状一致的,再将轴位扩孔,刚好将齿轮放进去,让齿轮直接卡住大臂(我自己觉得这里设计还不错):

    齿轮加工成这个样子,刚好卡在大臂里面(这是扫了的两个齿轮,新换上去的两个齿轮貌似又扫了一点,悲剧,不过是在顶部堵转的时候扫的,影响不是太大):

    为了增加齿轮驱动大臂的强度,加了两根轴将两边外壳和两个齿轮整体串起来了: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加的两根起加强作用的轴:

    继续换角度看:

    大臂电机、两级减速。电机定好位置直接焊好,再装到黄色的多孔轴架上,最后固定到外壳上;两级减速也是先装到黄色多孔轴架上再固定到外壳上。现在这个固定非常牢固,而且易于拆卸。

    看看两级减速和电机固定,工作臂加了电机后,为了避免头重脚轻,在后部加了配重,一共加了4节5号电池和4节7号电池,其实可以用充电电池,一是当配重,二是当另外一路电源,但是焊接麻烦,懒得搞了。

    黄色多孔轴架是个好东西,保证齿轮间隙合理。

    工作台中部和偏右有两颗和三颗自攻螺丝,分别用来固定减速齿轮和电机的。开孔是个麻烦事,有一组孔第一次开得不好,好在错的比较远,不影响第二次的孔。

    这个是不成功的第二种方案,两个电机用铁丝固定在电木板上,再整体固定,基本上受力大点要么整体移位,要么一个电机移位,导致大臂打滑。还有就是增加的一级减速的轴定位不太好搞,虚位稍大。

楼主:
改无限旋转
    改无限旋转相对简单,用成品的6路电滑环,标称2A的,线很细,但是这个玩具挖掘机用还是足够了。

楼主:
改遥控器
    改遥控器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的,一是要让两组发射整合到一起,二是要让遥控操作接近真机。
    操作杆是从山寨WII经典手柄上拆下来的,因为本身刚好两个摇杆是一块独立的电路板,容易改造。
    游戏手柄的摇杆是电位器式的,拆开将电位器电路板的中间碳膜用小一字螺丝刀刮掉一截,接到遥控上就可以当开关摇杆用了。

    新加的遥控发射板大小和4节5号电池相仿,将电池盒改造了一下,刚好放进去,再将电池盒粘在原本发射器的电池盖上,又不影响原来的发射器换电池,相当完美。

    两个遥控发射器的供电费了很大功夫,因为原本是9V供电,新加的发射器是3V的,最开始是从原本的发射器上找了个位置取电出来给新加的发射器供电,发现不行;后来用一个成品降压模块,还是不行;仔细研究了下,发现原本的发射器是低电平有效,新加的发射器是高电平有效,估计有影响,还是分开供电算了,后来找了两节没怎么用的5号充电电池塞进发射器,焊好引出供电和充电接口,再在遥控器顶部安装了一个双路扭子开关控制。
    两组发射器直接做了接头连接,方便调试。

楼主:
改接收
    接收部分,主要是要把两块电路板塞进去,把所有连接部分都做成了接头,方便调试。
    最开始不想引出接收天线的,但是试机的时候发现不接天线遥控距离很近,于是还是接了出来,由于是两组接收,所以是两根天线。
    不知道调试过程出了什么问题,最初的那组接收在后来调试时出了问题,遥控距离非常近,开始以为是干扰和摆放问题,后来才发现是接收板出了问题,估计是哪个原件挂了,电子不懂,没法修,好在当初买了两个玩具挖掘机,从另外一个里面把接收板拆出来换上,这下OK了。

    最后装到一起就OK啦,可以爽玩了!

网友:
占楼,改履带

网友:
奇迹在于创造

网友:
很好 很欣赏

网友:
厉害  看着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这才是人才,牛人

网友A:
买几斤米来玩。。。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人连饭都吃不起。。。你却这样浪费粮食。。。粒粒皆辛苦啊。。。
为什么不去找点沙子来挖呢?

网友:
顶你一个 真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几斤米来玩。。。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人连饭都吃不起。。。你却这样浪费粮食。。。粒粒皆辛苦啊。。 ...

米挖完了还能用来做饭,不算浪费吧。
至于扯到有人连饭都吃不起,没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