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算550主旋翼速度---真的很快

楼主(2013-09-25):
闲来无事算了一下我的550主旋翼翼尖速度, 还真TMD快....

直径 1.248M X 3.14 X 2200RPM X 60 = 517271M = 时速517公里!!!!!!

也就是我每个电飞5分钟下来, 主旋翼就已经跑了43KM, 正好跑完一躺马拉松.

网友:
不到音速的一半。呵呵

网友A:
理论上不装桨是的,可是你不装桨飞吗?
装上桨转速还能达到理论数据?

网友:
差不多吧,一般旋翼和螺旋桨桨尖线速度都按0.5马赫设计,说是效率高。
450暴力转速大概3200,是考虑了电机带负载以后转速下降的实际工作转速。

网友B:
嗯,算算700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装桨是的,可是你不装桨飞吗?
装上桨转速还能达到理论数据?

2200RPM正是实际飞行的定速设定. 有很多高手还飞2500RP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算算700的是多少!

就用YT 700E的数据, 官网上建议的2200RPM来算算....

直径1.562M X 3.14 X 2200RPM X 60 = 647418M = 时速647公里!!!

网友:
呵呵 闲的蛋疼了吧

网友:
要不为啥能造成砍头图的效果呢

网友(2014-02-01):
线速度比较高!应该是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2014-03-15):
线速度的确很高

网友:
桨尖速度0.7马赫是最理想的!所以旋翼越长,转速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