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的没水平炸机,山寨新人首炸,新手们引以为戒吧!

楼主(2013-09-25):
  先上视频再说话,两个版本

  一直飞模拟器,今天是第四次飞行,上手后手感还是非常好的(本来想试一试挂gopro,没想到gopro变成了黑匣子)谁料飞到一棵树后边完全不知道飞机的姿态,脑子就一片空白了,通过狗视频可以看出,只要不打舵,让飞机随风飘是完全不会掉下来的,但是作为新手从未考虑过这种情况,疯狂错误的修正下炸鸡了。
  飞场再宽广,也还是避免盲区吧,像我今天飞的这地放,宽阔的草坪中间来一棵树,简直就是隐患!今天这一炸断了尾管三大轴和大齿废了,大浆和副翼轴也都毁了,电池从3S炸成了2S,2号电池为0,匪夷所思!?!?。等配件的这些日子痛定思痛暂时退模反思,希望以后避免这种愚蠢的错误,希望各位新手引以为戒,老魔们来凑个热闹顶个贴

网友:
有红颜陪伴就是好啊

网友A:
在岛国吗?怎么旁边的人说什么都听不清。 我觉得飞的不好的话先对尾没压力了再说。 另外你的电调好像没设置缓慢启动吧。

网友B:
其实飞场不错 技术不过关

网友:
周围人有点多,别砍到路人了,

网友C:
你就不应该往树那边飞,还是控制不住飞过去的?

网友D:
危险啊   人多

网友:
慰问了,不过新手开始不要飞那么高,飞高飞远不利于看清飞机的姿态,新手,还是面前5米的距离,高度1-2米悬停就行了,超过这个范围,果断降落,重新起飞。

网友E:
飞太高太远了!

网友:
慰问慰问!!!!

网友:
新手飞远炸鸡很常见,我都遇到过很多次了。但是熟悉后就可以有效避免,所以新手还是近一点练习为好··等熟悉了再飞高飞远

网友F:
这么多人的地方也敢乱飞。。。呵呵。。不多说了。

网友:
唉,兄弟,你太大胆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人的地方也敢乱飞。。。呵呵。。不多说了。

飞场实在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您可以看一下大阪市的地图,能有这么大的地方已经是很罕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岛国吗?怎么旁边的人说什么都听不清。 我觉得飞的不好的话先对尾没压力了再说。 另外你的电调好像没设置 ...

少侠好眼力,就是岛国,找一块大绿地实在太难了,山寨机配的什么电调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换启动,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飞场不错 技术不过关

的确是,不过没飞到树后边我还是能控制的至少不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危险啊   人多

人真的不多...不能和国内那种纯空旷区域相提并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应该往树那边飞,还是控制不住飞过去的?

本意是一字型大迂回的,想从树后边绕过去,谁知道进入盲区后脑子就一片空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太高太远了!

可能是单反拍的比较有距离感吧,其实真不高也不远,现在想想真后悔,就不应该离树太近

网友:
危险危险啊,那么多人

网友:
也不怕打到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少侠好眼力,就是岛国,找一块大绿地实在太难了,山寨机配的什么电调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换启动,求科普

电调有三种启动模式,直升机一般都使用的是超柔和启动模式,就是第一次推油门时候,油门响应会比较慢一点。我也是个小白,说的模糊,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那些大幅度的动作是航线还是救机?
我要是在场肯定会躲起来护好脑袋,说不准这东西什么时候就会炸过来,那可真不是玩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些大幅度的动作是航线还是救机?
我要是在场肯定会躲起来护好脑袋,说不准这东西什么时候就会炸 ...

好在当时没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三种启动模式,直升机一般都使用的是超柔和启动模式,就是第一次推油门时候,油门响应会比较慢一点 ...

搜了搜贴发现电调竟然可以设置,大喜~

网友:
美女才是亮点

网友H:
看黑匣子的视频,感觉舵打得好大啊。。。最后那一下也是,打太大了掉高度砸的。。。。
进入盲区之后,记住进去的时候的机身状态,然后祈祷没啥大风,盲飞出来。。。

网友G:
水平时加油门肯定能上去,但是某个方向舵量太大时,加油门只会加快水平方向的速度,高度不会上去的。直线航线打一点舵就能一直飞过去,打太多或者打舵时间长只会降低高度的。
高手请补充

网友:
炸机时机头朝下,副翼舵量太大,持续时间还长,侧向翻滚超过一周了。前面有个瞬间也是桨面快垂直于地面了,以为你要开始翻了呢,楼主一定要温柔操作,450挺危险了,还是温柔点好,还有不要飞过自己头顶,我v922首翻时甩尾,等我意识到时,机机已经冲向我,我里面蹲下的同时切了熄火,如果是450飞向自己,一定要当心了。尤其是救机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黑匣子的视频,感觉舵打得好大啊。。。最后那一下也是,打太大了掉高度砸的。。。。
进入盲区之后,记住 ...

当时风比较大,想要修正,可惜的是彻底修正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平时加油门肯定能上去,但是某个方向舵量太大时,加油门只会加快水平方向的速度,高度不会上去的。直线航 ...

分析的太对了!当时我也有推油门的反应,但是感觉爬升达不到预期,就以为飞机偏了,于是就开始疯狂打舵了,每一步都超后悔啊

网友I:
飞的太快了,模拟器的效果和实际效果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的太快了,模拟器的效果和实际效果并不一样

其实并不是太快的,的确是有一些速度,地面拍摄时用长焦镜头所以看上去很快,通过gopro就能发现其实不快的

网友I:
炸炸更健康吧,我在见都没见过直升机的情况下入了一架油直,回来第二天就惨炸,炸了修,修了飞,飞了接着炸。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炸炸更健康吧,我在见都没见过直升机的情况下入了一架油直,回来第二天就惨炸,炸了修,修了飞,飞了接着炸 ...

没错,越炸越健康了...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就找空旷的地方,要么就不飞高,多练模拟是正事,呵呵

网友J:
跟我第一次炸的时候差不多,我也是一紧张脑子一片空白,炸了尾管 3轴 齿轮 电池也炸歪了,现在修修还在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跟我第一次炸的时候差不多,我也是一紧张脑子一片空白,炸了尾管 3轴 齿轮 电池也炸歪了,现在修修还在继续 ...

和你一模一样!这次又花了六百多买零件,难过又心疼啊

网友K:
楼主在岛国啊 在那边信号功率应该有限制的吧

网友L:
新手开始就飞航线佩服啊!初学直机飞行还是从4面悬停开始比较好,4面悬停熟练掌握估计2个月然后才是小航线练习。

网友M:
不是个好飞场,人多.还有果冻

网友N:
女的说话好温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在岛国啊 在那边信号功率应该有限制的吧

这种低功率2.4G是没人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手开始就飞航线佩服啊!初学直机飞行还是从4面悬停开始比较好,4面悬停熟练掌握估计2个月然后才是小航线练 ...

的确有些自信过度了,之前在小地方试飞悬停感觉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但航线还是炸了~心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是个好飞场,人多.还有果冻

的确,树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女的说话好温柔啊

家有贤妻

网友O:
  周边人不多!主要是飞太远了!可控范围以外去了~  慢慢来!不急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O:
周边人不多!主要是飞太远了!可控范围以外去了~  慢慢来!不急的飞~

真是这样,不过不炸这一次,听别人说多少遍都意义不大,这次之后会更谨慎了

网友P:
山寨机配乐迪控是标准.

网友Q:
抖动很厉害哦。试下橡皮筋。可以消除水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山寨机配乐迪控是标准.

山寨配乐迪还算是高配

楼主:
引用 网友Q:
抖动很厉害哦。试下橡皮筋。可以消除水波。

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