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的频率是多少?想让2.4g图传绕开它的干扰

楼主(2013-09-25):
rt

网友A:
2.4g的遥控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遥控你说呢

2.4xxx,要知道后面的频率

网友B:
估计用D10和2.4的图传会干扰,会有失控炸鸡发生,LZ慎用。已经有先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用D10和2.4的图传会干扰,会有失控炸鸡发生,LZ慎用。已经有先例了

没事,失控无非就自动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失控无非就自动返航

哦,我是玩电直的,把多旋翼得功能忽略了

网友:
lz这是玩火么

网友:
2.4g是cdma,上网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飞直机的不会飞那么远吧,图传发射功率小点,避免干扰遥控接受
遥控发射功率小点,离图传接受远点,不就解决啦,
2.4G很强大,没那么容易干扰

网友:
遥控器 大多数 都是跳频 占用了80mhz带宽
图传只用了2mhz不到的带宽
飞机上图传天线放机尾就行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事,失控无非就自动返航

干扰是指图传信号冒充遥控信号,就算你把遥控关了,图传信号依然会继续冒充遥控信号,怎么会失控返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扰是指图传信号冒充遥控信号,就算你把遥控关了,图传信号依然会继续冒充遥控信号,怎么会失控返航呢

如果采用先开图传再开控,自动对频是不是能把图传阻塞的频率都跳过去呢?

网友:
帮顶,我也这套配置,还没上天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