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的新座驾,附一段视频吧

楼主(2013-09-25):
我的新X8模型已经做完,1:1的,用亚克力和玻纤板加铝合金做的,基本符合要求,只是脚架还要简化一下,同时架的再高一点。单位里开雕刻机的师傅家里有急事请假了,碳纤板的真机就要到节后雕刻了。
机架展开状态,只做了一边的电机座,云台在前,电池再后。

机架收拢状态,不需要拆卸什么,都是收进去的,包括云台。

突然想到,这个架子做个四旋翼也不错呀,14寸浆的,收起来可以进一个小箱子。
也许我先做一个四旋翼,玩一段时间再加4只电机电调,变成8旋翼。
上一段视频吧,这段视频不好意思是风挺大但树不动,天上的云速度都挺快的,就是地面的·树没啥动静。

快活老高,折腾到底

网友:
沙了个发的,看上去不错

网友A:
看着口水掉一地。这机架多重了?

网友B:
多重?批量生产

网友:
不错,自己做的?

网友C:
学习了…钉子很稳,请教用的什么飞控啊?

网友D:
楼主这种机架,要考虑折叠后,桨的安放位置,我的这种机架就是没有考虑周全,折叠效果就很一般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钉子很稳,请教用的什么飞控啊?

哇,已经好啦?不过电机安装座修改下,这样子觉得不好看,还有脚架你怎么固定?看着是套进去的,胶水固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哇,已经好啦?不过电机安装座修改下,这样子觉得不好看,还有脚架你怎么固定?看着是套进去的,胶水固定 ...

我还没呢,在学习准备中。准备先弄个便宜点的四旋翼练手再慢慢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呢,在学习准备中。准备先弄个便宜点的四旋翼练手再慢慢来…

汗,点错了,发老高的,说他那个架子呢,哈哈哈抱歉哈

网友:
是有点左右晃动、风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汗,点错了,发老高的,说他那个架子呢,哈哈哈抱歉哈

我就说,在这就看到老高的架子了…
没事,我要向你们学习啊。俺就一个才入魔的小菜,以前就玩玩电直的…

奶奶的,DIY…有空慢慢准备工具、材料。以后有的是向你们请教的时候…吼吼吼…到时候别找不到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口水掉一地。这机架多重了?

600g,比想象的轻,准备用钛合金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重?批量生产

有这个打算,给专业部门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机架,要考虑折叠后,桨的安放位置,我的这种机架就是没有考虑周全,折叠效果就很一般了

我已经在飞14寸浆的架子了,折叠后浆不露尖,就在脚架范围内,总高度180mm,长度4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钉子很稳,请教用的什么飞控啊?

那咋v1升级的,这个飞控在飞6旋翼时没那么稳。

网友:
  请问下 续航时间可以吗``  上下叠桨效率听说会低点 ```为什么公轴双桨直机效率高。。实在不明白了 请楼主指点下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已经好啦?不过电机安装座修改下,这样子觉得不好看,还有脚架你怎么固定?看着是套进去的,胶水固定 ...

套进去,有滑动螺丝,拧紧了就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