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3-09-25):
z15和5n相机连接始终闪红灯,待会儿要给领导演示,到底怎么弄啊,相机设置按照说明设置的,一点没错,
云台
也没问题 拍照 切换 云台其他都没问题,就是视频无法传输,云台和相机连接就是闪红灯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在线等!!!!

楼主:
dji的技术快点说说吧 很急啊

网友A:
HDMI切换开关没设置吧。

网友B:
是不是hdmi插头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切换开关没设置吧。
设置了 切换以后相机屏幕黑了 但是过不去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检查HDMI 模式开关是否都设置正确, 以及云台的HDMI-AV 接口的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如无法解决,请将QQ PM给我。

网友D:
HDMI线坏了,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E:
十有八九就是HDMI-AV 接口的线出问题了,这个线太细,我的已经更换两根了。

网友F:
多备几根

网友G:
1、相机的HDMI输出模式设定为1080i
2、用Z15调参检查HDMI开关是否处于开的状态
3、尝试拔插几次HDMI线与相机连接的插头,按动一下各个插线位置
4、还是不行的话,拆开HDMI转换板的保护盖,看看里面是否松了(但这个可能性很低)。
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H:
楼主您的视频线接好了吗?哈哈

网友I:
给你大疆售后电话号吧,直接问吧,0755-22673666

网友J:
关键时刻

网友K:
爱莫能助啊 帮顶

网友L:
要么相机设置 要么就是hdmi的接口有问题了 仔细检查检查呢 技术都让你pmq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