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 半年,小评一下02S

楼主(2013-09-25):
入手华科尔的02S 半年多,看身边一直有人在纠结MINI CP和02S买那个,手里只有02S,就来说说。
先说说坏处
首先原厂的大黑浆确实看不清,而且非常的软。不知厂家看到后能否出一个白色浆,最好硬一些。
但是我想出了个山寨的解决方法:

第二点:原厂的插头非常难插拔,如果愿意,可以换一个左边这样的,个别发烧级的可以去换成迷你T插,个人觉得用不上换迷你T插,因为电池那头也要换

另外要疯狂吐槽一下这个天线,能不能给好好换成2.4G的天线。

最后就是这个陀螺仪的安装座,由于是塑胶机身,这个座在安装好后,肯定会有前后倾斜的情况,这就造成很多人反应,这个飞机会向前或者向后飘,因此我垫了一些软胶,但还是希望有人能给厂家提提,在前端加两个支撑呗

最后说说好处吧。
无刷的电机,磨损很少,相对有刷,虽然容易损坏齿轮,但是对于很多新手,焊接要比换件难得多吧?
2.5g的舵机,虽然非常容易扫齿,但是毕竟有替换齿轮,而且要比直线舵机的精度好很多。
轴传动的尾桨,效率很高,而且这小东西还是个双推设计,至于有人说伞齿爱坏吧,飞过大飞机的人应该都知道,伞齿都很脆弱.

-------------------------------------------------------------------------------------------------------------------------
最后祝大家爽飞,欢迎跟帖吐槽,谢谢

网友:
顶楼主 小飞机维修得用放大镜哈哈

网友:
我也有个02S 感觉相同 总体还算不错

网友:
顶楼主,这小机已经可以了,只不过 不适合 新手直接上,最理想的状态是 会倒飞四面悬停之后再上这个机;

这机新手刚上磕磕碰碰很受伤,到了倒飞悬停 航线 小动作之后 炸机损失明显降低了,刚摸这机炸机一般伞齿都会挂;

今早飞行2s动力的02s 在小学正钟摆突然不锁尾炸机,也许是玩久了炸多了,对熄火开关情有独钟的缘故,瞬间熄火落地小炸,捡起无伤继续爽飞4个电;

以上发言仅代表个人;

网友:
原厂插头前端是个保护套,用小平口刀一撬就掉下了。

网友:
02S还是很耐炸的啊。有好些的螺丝刀也能解决维修问题了。

网友A:
说的很中肯,尤其是大浆提的好,黑色确实看不见

网友:
不错,飞过以后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中肯,尤其是大浆提的好,黑色确实看不见

山寨有个橙色的浆也行,就是有点厚

网友:
02s我的最爱

网友:
小飞机挺好玩

网友A:
LZ觉得新出的金属齿轮怎么样?

网友:
小的好啊!比大的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觉得新出的金属齿轮怎么样?

无论飞机大小,都需要一个泻里的地方,伞齿需要留出来一个塑料的,感觉尾波箱的好换一些

网友(2013-11-25):
都是高手 顶起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