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了点经验,也是情况紧急越得加油飞起来,千万不能松油门。

楼主(2013-09-25):
之前飞的时候都是一看不行了赶紧松油门,我现在感觉加油门拉起来高度才对!高了至少还有机会缓一下,松油门就白搭了!

网友:

我炸鸡一般是侧着躺下

网友:
等你练3D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呵呵

网友:
关键不是松或紧油门,而是确定方向并纠偏。

网友:
如来得及,迅速纠正成对尾悬停。来不及的话,就切熄火吧!

网友A:
感觉 紧急情况就是飞机失去控制。要想零损伤 基本是不可能。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 切熄火。
这是加油门 真是不敢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 紧急情况就是飞机失去控制。要想零损伤 基本是不可能。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 切熄火。
这是加油门 ...

加油可以让飞机拉高,从而有机会再次挽救

网友:
先考虑安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油可以让飞机拉高,从而有机会再次挽救

失控时,你也来不及判断姿态和方向啊

网友:
见失控了,扔了控,撒腿就跑。

网友:
如果是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一般适合新手练悬停的时候,因为飞机姿态变化不大。如果是航线、甚至以后的3D,飞机没有了上下左右前后的概念,推油门救机几乎没有可行性,赌那一点小概率事件,失败的后果就是惨炸,倒不如及时切熄火,兴许还能纠正一下姿态。

楼主:
哦 各位老手说的3d我还没飞到,现在只是普通航线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各位老手说的3d我还没飞到,现在只是普通航线飞飞。

被你打败了,哈哈。…。…。…。…。…。…。………

网友:
我觉得即使在联系悬停或者航线的时候,也不能出现情况拉油门,炸鸡就是瞬间的事,应该没有时间让你拉升然后修正。还有靠你的反应和判断

网友:
如果拉高油门可以直接上升的话,不叫失控。。。
正常失控状态下拉油门要么自己死,别么别人死。。

网友:
加油门太危险了

网友:
苦练G4定点悬停关卡。。。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现在是感觉不行了就切熄火这样炸鸡损失还小一点,,,  不过自从三个月之前 就没有主观的自己引起的炸鸡  都是各种设备不给力

网友:
是固定翼
还是直升机?  直机关键时刻要打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