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选择

楼主(2013-09-25):
中威特电调和好盈铂金电调跟恒利源电机配那个更好呢,

网友:
好赢铂金。。。

网友:
电调当然是好赢的比中特威要好。

网友A:
电机品牌没听说过,莫非火星

网友:
当然是铂金了,价钱摆着呢!!!电机是个问题

网友B:
电调的话其实中特威也不错,好盈如果只是固定翼其实没必要,买个天行者或者飞腾就行了!建议买40A电调!
电机这个品牌没听过!推荐郎宇电机,做工还是不错的!嫌贵可以买XXD的电机,就是效率有点低,不过也挺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品牌没听说过,莫非火星

没有听过恒利源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话其实中特威也不错,好盈如果只是固定翼其实没必要,买个天行者或者飞腾就行了!建议买40A电调!
电 ...

朗宇的电机有和这个功率一样的电机吗 我是多旋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的电机有和这个功率一样的电机吗 我是多旋翼的

呵呵,没有关注过盘式,抱歉
你要先确定电机,然后根据电机的KV值和桨来确定电调,要有10A的余量
比如,电机是1000KV的,用9*6的桨,电流为30A(假设电流),那么你就要买40A的电调
如果没有余量的话在挂有负载的情况下电流会增加,电调就会有过热保护的危险!

网友:
中特威兼容比好盈好

网友C:
中特威的为什么没好盈的好???

网友:
好盈150安的就不好。你试了就知道。

网友:
还是力荐好盈铂金的

网友:
固定翼的话 天行者就行了
直升机还是铂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特威的为什么没好盈的好???

用的场效管级别不一样,毕竟人家卖的便宜!

网友:
听过恒源祥(羊羊羊),没听过恒利源。是一家吗?

网友(2013-11-03):
恒源祥呢怎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