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比例模型 HO级 奥迪四驱SUV

楼主(2013-09-25):
     这是第二辆四驱作品,这次采用新开发的微型电调 ,新电调采用单片机PIC12F1501,选用低内阻MOSFET,驱动能力极强,持续工作电流3A 。可选用多种频率。我用的这个电调是125Hz,感觉在小车最低油门有点抖动,准备换用250Hz .应该会是灰常完美。新电调的刹车灯还能高亮,很仿真。
     这次的灯控程序也是升级版,可以做出流水灯效果 ,大灯亮度可以调节。灯控的适应性能比上代强很多。操作起来反应快,不易出错。

今天先上车灯制作图

各位不好意思  公司电脑不给力 一打开这个网页就卡死  现在不知道怎么就打开了

上视频   ,现在只拍摄一个灯控制视频 和一个怠速行走视频 怠速行走视频是可以做到毫米移动 很大功劳来自于电调 呵呵

网友A:
LZ车架子可否转让一个(控制系统我自己做)。。。我对MINI的四驱很感兴趣???

网友B:
无视频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视频中。。。

视频已经上了  可以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车架子可否转让一个(控制系统我自己做)。。。我对MINI的四驱很感兴趣???

车架??你可以用HERPA 或者wiking的87比例静模  我有自己做的四驱车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了?

我们这边可以看见图  视频也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视频无真相。

不好意思  现在上了图片 和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架??你可以用HERPA 或者wiking的87比例静模  我有自己做的四驱车桥!!

http://www.mikromodellbau.de/

车桥可以参考这个网站,连避震都有。

另外想请教楼主,我看网上2.4G 的微型接受都是 DSM2的,是不是 Futaba的控就用不上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mikromodellbau.de/

车桥可以参考这个网站,连避震都有。

那种避震是扭腰减震  我有设计这种扭腰桥,但是SUV车型空间太小 就暂时取消了 。看后期的独立悬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mikromodellbau.de/

车桥可以参考这个网站,连避震都有。

你可以发信息给我 ,我告诉你选用什么设备。论坛不能打广告 呵呵

楼主:
网速不给力  上图第三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

图没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没发到?

发图 卡死 公司电脑内存1G  不给力 !!在试试看  不行晚上回去上图

楼主:
第四次上图

网友E:
好想看看内部图啊!!!!!!

网友F:
很棒 更想看内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想看看内部图啊!!!!!!

晚上上图了

楼主:
还是自己电脑给力点
    上图 加几张和以前做的拖头合影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想看看内部图啊!!!!!!

上图

楼主:
上图了

在上不了 要疯了

楼主:
继续~!!

图片现在就这些了,,后续上视频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棒 更想看内脏

上图了  !

网友E:
真的是非常棒!

网友G:
把玻璃从里面喷黑,不然看到线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非常棒!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玻璃从里面喷黑,不然看到线很乱

呵呵 线可以一起绕到车的A柱和C柱  ,就隐形了 .我现在还准备测试新电调和灯控  所以灯控线就没有固定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 线可以一起绕到车的A柱和C柱  ,就隐形了 .我现在还准备测试新电调和灯控  所以灯控线就没有固定死
...

可以买个差不多大的玩具,把座位拆了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买个差不多大的玩具,把座位拆了装进去

这个车是wiking的  里面内饰都有    车的尺寸太小了是5.8CM  2.2CM  1.8CM 所以为了改遥控  就要舍弃内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车是wiking的  里面内饰都有    车的尺寸太小了是5.8CM  2.2CM  1.8CM 所以为了改遥控  就要舍弃内饰 ...

LZ做到非常非常好
我仅仅是提个建议
你把座椅切掉下面一半,上面的部分用细铜丝吊在车顶上。地面上的零件喷黑
只要不从上往下看,看不出下面没座椅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做到非常非常好
我仅仅是提个建议
你把座椅切掉下面一半,上面的部分用细铜丝吊在车顶上。地面上的零 ...

呵呵  感谢你建议,集思广益。我刚看了 前挡风玻璃下面距离舵机只有1MM空间。车壳上面有个灯控。你说吧玻璃涂黑 这个可以试试,不过我不会喷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做到非常非常好
我仅仅是提个建议
你把座椅切掉下面一半,上面的部分用细铜丝吊在车顶上。地面上的零 ...

你的这个方案 我可以移植到我以前做的MAN卡车上  那个空间还很大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