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哭了 关于调毛子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3-09-25):
我的板子插上在软件里看实时数据就是一条直线   咋回事儿啊   返回去让卖家换了一个回来插上还是一条直线    咋回事儿呢     都快调哭了        刷的2.2的固件   2.0的板子    请各位大神帮帮小弟啊~~~~~~

网友:
如果不是接线问题,是不是电源数值太低?

网友:
没有传感器信号,检查一下传感器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A:
楼上 正解!! 一堆错误数据!  +5V SDA SCL GND  就4跟线 和传感器一一对应 好好检查下!

网友:
先看看COM口对不对!!!

楼主:
接线绝对的正确啊!!!   我检查了好几遍了  ......COM口对啊   固件都刷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 正解!! 一堆错误数据!  +5V SDA SCL GND  就4跟线 和传感器一一对应 好好检查下!

检查了   肯定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   肯定米问题

只要是 有连续不断的错误数据 显示   肯定是传感器没接好 或传感器故障造成的  ! 用表量下传感上电压是否正常!!  在搞不定 加我球球 一起探讨下!! 269921486

网友:
你应该找卖板的人问,在这问也没用,。

网友:
再换个传感器试试

网友:
试试12C上拉

网友:
传感器连接线超过30CM就会严重丢包!

网友:
接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