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V型六旋翼与I型六旋翼的实战操控性。。。。。。

楼主(2013-09-25):
请问高手V型六旋翼与I型六旋翼的实战操控性,自稳、抗风能力哪种更好?

网友:
x的必须的。。
....

网友A:
完全是自己的习惯,飞起来没有实质的区别!

网友B:
应该是个人使用习惯的差别,几个电机的控制算法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忘记给自己留沙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自己的习惯,飞起来没有实质的区别!

那为什么有的人说新手考虑用I型6旋翼要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人使用习惯的差别,几个电机的控制算法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差别

谢谢~!

网友:
主要还是自己的习惯,如果是四旋翼区别就有点,但是6旋翼感觉没什么,就是习惯了

网友D:
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要结合具体的实际质量分布来看,常规的多旋翼因为悬挂云台,绝大部分都是云台前置,电池后置。
这种情况下,质量的分布并不是理想化的集中在中心点,而是前后分布,如下图示:

对于6旋翼来说:飞行器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停进行姿态补偿的,因为质量分布常为前后分布,要求提供更大的再前后方向(俯仰)的力矩,左右方向(横滚)的力矩要求较小,I形明显比X形的分布更加合理,效率也会更高。

但是要看到I形前置机臂,比X形更容易拍到电机。

这种差异对于8旋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是为什么8旋翼会更稳定的原因之一。
对于四旋翼来说可以进行类似分析,结论跟6旋翼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要结合具体的实际质量分布来看,常规的多旋翼因为悬挂云台,绝大部分都是云台前置,电池 ...

多谢大师很详细的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忘记给自己留沙发了~!

后悔了吧!

网友:
路过 帮顶 拿分 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