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的机翼表面如果用透明胶带包一层 是不是可以提高很大的强度?

楼主(2013-09-25):
冲浪者的机翼表面如果用透明胶带包一层 是不是可以提高很大的强度?

网友:
重量肯定上去了

网友:
冲浪者在机翼前沿包一层就可以了,全包起来没啥用处,除非你是要蒙皮或者涂一层玻璃钢

网友A:
没必要,如同楼上所说做法前边包一条,对抗草丛木刺之类小磕碰很有效,如果要摔机,包啥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如同楼上所说做法前边包一条,对抗草丛木刺之类小磕碰很有效,如果要摔机,包啥都没用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