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uperx与NAZA-M比较的话,功能与稳定性哪个比较占优?本着友好交流,如有冒犯见

楼主(2013-09-25):
请教下superx与NAZA-M比较的话,功能与稳定哪个比较占优?本着友好交流,如有冒犯见谅。

网友A:
按市场占有率来说话是NAZA用户多。新手多,不怕死的多,不看说明书的更多。然后按比例下来得出的因使用问题导致的炸鸡也是naza多。但用过还是觉得naza手感好,飞之前好好检查,没出过事。傻X没用过,个人不好做对比。不过看其他的飞控又大个又丑。D家的很小巧,性能对比的话还是等那些两个飞控都有的来说吧。

网友B:
NAZA V2全套 才1800,SuperX是按功能定价从1900~3200不等,放在一起对比?合理么?

网友:
个人来说,对NAZA有感情,是带领我进入多旋翼世界的小伙伴。

   我很喜欢他....

网友:
这种贴最没有必要发

网友:
你这样问是不是想知道那边的托比较多?????

网友:
2 楼正解,市场占有率还是大疆。

网友:
到现在唯一没有玩过的飞控就是SX了。木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市场占有率来说话是NAZA用户多。新手多,不怕死的多,不看说明书的更多。然后按比例下来得出的因使用问题 ...

据我了解至少naza的回航点锁定的功能,superx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V2全套 才1800,SuperX是按功能定价从1900~3200不等,放在一起对比?合理么?

价格上看是有些差距,但是NAZA具有返航点锁定功能,这个非常实用,而superx是不具备,所以不清楚价格贵在哪里了。。。

网友C:
因該比較那個品牌更新固件速度快吧!我感覺maza-m不錯好用,非常簡易
軟件又是中文的,調參不用折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該比較那個品牌更新固件速度快吧!我感覺maza-m不錯好用,非常簡易
軟件又是中文的,調參不用折騰!

我看你的头像是大疆的飞行器,请问你那个飞行器航模摄影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上看是有些差距,但是NAZA具有返航点锁定功能,这个非常实用,而superx是不具备,所以不清楚价格贵在 ...

这两个飞控都在服役中,也都炸过(本人炸机全部都是人为误操作或疏忽大意),所以不谈哪个好哪个不好,只说感受

naza操作手感比sx更好,我把naza装在330机架做低空穿越fpv之类的,灵活度高是naza最突出的优势
sx呢,中规中矩,稳定性精度都不错,黑匣子功能也能让玩家每次飞完之后都可以看到自己飞机的缺陷,但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设定会让不熟悉的人摸不到门路,导致炸机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两者差不多,sx调参更简单,最有吸引力的是有黑匣子,可以根据记录找问题,进行调整。
但naza使用人数多,碰到问题发个帖子或者搜索一下,一般都可以找到答案。但sx使用的人少,而且版块冷清,a老大的团队又不太进行答疑解惑,所以碰到问题很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