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射桨、炸鸡的主要原因是螺纹胶

楼主(2013-09-25):
小长假最后一天,给四旋翼新装了脚架,换了新桨,进行试飞,起飞不到10秒离地不到5米,听到一声异响,然后炸鸡,四个桨全部在螺丝锁紧位置裂开了,而且碎片都很脆,一开始一直怀疑是桨的质量问题,或者是整个飞机重量家中,而且那天风很大,种种原因造成炸鸡,纠结着以后是否需要花大价钱上APC桨,今天突然想起那天装桨的时候新买了螺纹胶,乐泰222,是不是上多了跑到桨上造成对塑料的腐蚀?百度搜了一下确实有腐蚀,但在官网说明说中没有涉及到,所以认为我这次的炸鸡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螺纹胶上多引起的,摩友们也可以看看,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
留个名先,这个以后得注意一下。。

网友:
我不懂,本人是个菜,来拿个分就走…嘿嘿,还是沙发。
我估摸着是胶的问题,胶类大多都有很强的腐蚀作用的…要用这些东东,就得注意。我从你这吸取教训了…

网友:
自己装,我就直接上木桨。

网友A:
不是螺纹胶,应该是桨的问题,你用的是ATG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螺纹胶,应该是桨的问题,你用的是ATG桨吗?

对,是ATG桨

网友:
这个桨材质有问题,比较脆,如果桨夹上的比较紧的话很容易射桨。我也是换了新桨后第二次飞就射了。现在只用APC的安全稳定。

网友:
这么危险?

网友:
能来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ATG桨

atg桨不用上什么胶,你上螺丝拧力量大点,中心孔直接就裂了,不称重飞飞还行,稍微重量上去了,射桨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新手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帮顶了

网友:
ATG。。拧紧就裂开。。应该不管螺丝胶的事

网友:
本人也射过,射浆前晚给浆夹里面上了红色螺丝胶,第二天就射了,射浆原因有2,第一拧太紧,第二螺丝胶会让atg变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