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上海模展] 电磁铁的应用是什么

楼主(2013-09-25):
电磁铁在日常生活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 电磁铁是电流磁效应(电生磁)的一个应用,与生活联系紧密,如电磁继电器、电磁起重机、磁悬浮列车等。

电磁铁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1.电磁起重机:电磁铁在实际中的应用很多,最直接的应用就是电磁起重机。把电磁铁安装在吊车上,通电后吸起大量钢铁,移动到另一位置后切断电流,把钢铁放下。大型电磁起重机一次可以吊起几吨钢材。

2.电磁继电器:电磁继电器是由电磁铁控制的自动开关。使用电磁继电器可用低电压和弱电流来控制高电压和强电流,实现远距离操作。

3.电铃:电路闭合,电磁铁吸引弹性片,使铁锤向铁铃方向运动,铁锤打击铁铃而发出声音,同时电路断开,电磁铁没有了磁性,铁锤又被弹回,电路闭合。如此不断重复,电铃发出了持续的铃声。
4.电磁选矿机:电磁选矿机是根据磁体对铁矿石有吸引力的原理制成的。当电磁选矿机工作时,铁砂将落入B箱。矿石在下落过程中,经过电磁铁时,非铁矿石不能被电磁铁吸引,由于重力的作用直接落入A箱;而铁矿石能被电磁铁吸引,吸附在滚筒上并随滚筒一起转动,到B箱上方时电磁铁对矿石的吸引力已非常微小,所以矿石由于重力的作用而落入B箱。
5.磁悬浮列车:磁悬浮列车是一种采用无接触的电磁悬浮、导向和驱动系统的磁悬浮高速列车系统。它的时速可达到500公里以上,是当今世界最快的地面客运交通工具,有速度快、爬坡能力强、能耗低运行时噪音小、安全舒适、不燃油,污染少等优点。并且它采用采用高架方式,占用的耕地很少。磁悬浮列车意味着这些火车利用磁的基本原理悬浮在导轨上来代替旧的钢轮和轨道列车。磁悬浮技术利用电磁力将整个列车车厢托起,摆脱了讨厌的摩擦力和令人不快的锵锵声,实现与地面无接触、无燃料的***“飞行”。

家里的一些电器,如电冰箱、吸尘器上都有电磁铁。在电动机、发电机和电磁继电器里也用到电磁铁。全自动洗衣机的进水、排水阀门,卫生间里感应式冲水器阀门,也都是由电磁铁控制的。

这是我在中山兰达电磁铁看到的效果图,是否是比较强大的电磁铁?哪位大虾帮我看看,这是www.landa-cn.com登陆地址吧》。。

楼主:
哦,巩固了一下物理知识啦~~~~

网友:
照托卡马克用的差远了

楼主:
电磁铁在日常生活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 电磁铁是电流磁效应(电生磁)的一个应用,与生活联系紧密,如电磁继电器、电磁起重机、磁悬浮列车等。

楼主:
再来巩固下:
电磁吸盘磁化过程
电磁吸盘磁化过程是:按下按钮,其中把接触器线圈通电XM合并自锁,主触头闭合,电磁线圈吸盘1H通入直流电源和吸入汽车零件。当磨加工完成后,第一站关闭电机,然后按下按钮SB9,切断电磁吸盘YH直流电源。

由于电磁吸盘通电时,电磁卡盘和工件仍然是剩余磁性,这将导致难以取出工件,而工件是不允许的,要求从过程中留下残余磁性。因此,除去的工作件电磁吸盘和工件前应消磁。

电磁吸盘和工件退磁过程:按点动按钮杨10,接触器线圈通电W6拉,主触头闭合,使电磁线圈的电流反向YH吸盘,吸盘和工件上退磁。为了不引起反向磁化,工件牢牢吸住了,所以退磁使用手动控制。

楼主:
电磁铁达人的小秘密~

网友:
电磁起重机在动画里见过!真的还没见到过!呵呵!见识短浅了!

楼主:
晓得晓得,重重分享了~

楼主:
中山最大的电磁铁厂家具有代表性的电磁铁制作跟大家分享下,看大家有没有想了解一下的:
吸盘电磁铁H18090
参考的地儿:www.landa-cn.com

型号:H1809
功率::80W(100%)
电压::24/36VDC
行程::0mm
力量::6000N

适用范围: 吸盘电磁铁在通电状态下可产生强劲吸附力,把它安装在自动化设备中可对被吸附物体起到停止或移动作用。广泛应用于自动化配送生产线、机械手、试验设备、医疗设备、切削、热转印机等自动化加工生产线上材料或产品的输送、传递,控制简单,省电省力,安全可靠,并可进行远程操作。

楼主(2013-10-28):
电磁铁的用途:
1、 用于冶金、矿山、机械、交通运输等行业吊运钢铁等导磁性材料。
2、 用作电磁机械手,夹持钢铁等导磁性材料。
主要特点:
1、 采用全密封结构,防潮性能好。
2、 经计算机优化设计,结构合理、自重轻、吸力大、能耗低,安全可靠,安装、维护简便。适用于各种起重设备。
3、 励磁线圈经特殊工艺处理,提高了线圈的电气和机械性能,绝缘材料耐热等级达到 C 级,使用寿命长。
4、 通常采用这电压控制方式,还可采用强励磁控制方式( DC-290V/DC-220V )和恒流供电方式。既能提高起重能力, 又能节约能源、提高经济效益。
5、 超高温型电磁铁采用独特的隔热方式,其被吸物温度由过去的 600℃提高到 700 ℃ ,扩展了电磁铁的适用范围。
可以继续关注兰达电磁铁www.landa-cn.com

楼主:
吸盘式电磁铁H8040 吸盘电磁铁厂家直销-www.landa-cn.com
吸盘式电磁铁H8040

型号:H8040
功率::13W(100%)
电压::24VDC
行程::0mm
力量::1000N

吸盘式电磁铁在通电状态下可产生强劲吸附力,把它安装在自动化设备中可对被吸附物体起到停止或移动作用。广泛应用于自动化配送生产线、机械手、试验设备、医疗设备、切削、热转印机等自动化加工生产线上材料或产品的输送、传递,控制简单,省电省力,安全可靠,并可进行远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