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6 KV1250电机适合哪些飞机?

楼主(2013-09-25):
    新购朗宇X2216 KV1250电机一个,9060桨,发现电机后出轴太长,原来想飞雷电F3A,现在因电机后出轴问题无法安装雷电小F3A,求问各位大虾这电机还能飞些什么飞机呢?感谢指点~!

网友A:
MD 塞斯纳 8×6桨 30A电调

网友B:
起飞重量不超过1.5kg的机子一般都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 塞斯纳 8×6桨 30A电调

9060桨能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不超过1.5kg的机子一般都可以飞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60桨能不能飞?

说错了,应该是10×6  9×6如果手头有可以试试,影响不大,10×6比较好,如果上MD塞思纳装机的时候在电机后面压上2个-3个1块钱的硬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应该是10×6  9×6如果手头有可以试试,影响不大,10×6比较好,如果上MD塞思纳装机的时候在电机 ...

是否还有别的机型可以飞,MD塞斯纳我已经有电机服役了,哎,杯具啊,买个电机回来还不能用

网友C:
呵呵,要不楼主把电机出给我?我正考虑入一个221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要不楼主把电机出给我?我正考虑入一个2216呢

可以啊,109,不邮,我昨天刚收到,都还没拆包,呵呵

网友:
厂家推荐9050,我用1047也可以

网友D:
好电机,我用了好多个了,可以飞cessna, J3, FW190等,一般1.2kg以下的都可以,电调30~40A,9060~1060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电机,我用了好多个了,可以飞cessna, J3, FW190等,一般1.2kg以下的都可以,电调30~40A,9060~1060桨

保守了,我的 2216 kv1250,配 9X6 仿APC,装在我的好小子1720上,起飞重量 1.68kg。50%油门巡航速度 50+km/h,最快飞过70km/h,还不是最大油门。
1.8kg也飞过,但是效果不太好。等下次重新进行测试。
估计论坛里面拿2216飞1720的,除了俺之外就没有几个了,哈哈哈哈

网友:
2217 2300能飞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还有别的机型可以飞,MD塞斯纳我已经有电机服役了,哎,杯具啊,买个电机回来还不能用

随便1米2左右的练习机都可以吧。你本身是要用什么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1米2左右的练习机都可以吧。你本身是要用什么机的

本身想体验一下EPO小F3A,就雷电的那款的,现在飞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