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400mW好像突然坏了

楼主(2013-09-25):
5.8g400mW的
图传
之前用的好好的,现在屏幕显示黑白且雪花很大基本看不清画面,然后就没有信号,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摄像头直连显示器没有问题,所以初步认为是图传的问题。请各位帮忙诊断。

楼主:
要说图传坏了吧,但还有隐约的图像,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并没坏,看了这个帖子后,重新设置了频道,好了。但奇怪的是原来可以正常用的频道为何就不能用了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384

网友A:
新手飞过

网友B:
设置问题!!!!!

网友C:
我的也是突然坏掉了 二十米雪花 后来打开一看 有个焊点开了 重新补焊就好了 震动会把虚焊震开 这些图传做工都太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