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了,遥控器每次开机都不一样?

楼主(2013-09-25):
板机F22三角翼混控每次开机升降舵 都不一样,只有一个
舵机
上下会动,另一个不动,副翼却没问题,能一上一下摆动。怎么回事?我上次明明调好了的。是
遥控器
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要么是舵机坏要么是接收机太烂不稳定受干扰。

网友B:
设置好以后有没有保存后关机?——再次设置可以正常工作。
保存以后关机——再次设置不能正常工作——舵机有问题(遥控器的问题一般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