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EBAR V2 接线求救

楼主(2013-09-25):
KDS EBAR V2 接线求救,说明书是英文的搞不定!
求救!那位大侠来救我
A.E.R 插头,PIT/ESC插头,接普通接受机那个通道!

网友:
沙发!帮顶等大神来解答。

楼主:
求教,V2接线A.E.R插口从顶盖往底下分别接接受机那个通道,PIT/ESC接接受机那个通道,另外,舵机的信号线是否靠近顶盖。谢谢

网友:
...怎么不潜水。直机版面上有呀。。。

网友A:
AER从盖顶到盖底 白线方向 红线升降 黑线副翼 ,PIT/ESC接螺距,信号线是接近顶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R从盖顶到盖底 白线方向 红线升降 黑线副翼 ,PIT/ESC接螺距,信号线是接近顶盖的

楼主:
小丘热心的发短讯过来指点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