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豹2A6改造,2号车计划,35楼增加开炮上扬视频,46楼增加炮塔回转波箱改齿比详图

楼主(2013-09-25):
http://www.tudou.com/v/abLauN540k0/&rpid=8710120&resourceId=8710120_04_05_99==.html

距离上次改豹2和T72已经好久了,当时的一些方案由于受设备、材料限制没能实现。现在找到了解决方案,豹2A6的2号车改造进入实施阶段。
先来2个回顾贴链接:
豹2A6的1号车

T72

本次2号车的改造在先前的2台车上没实现的方案:
1、切除错误的地盘,提高通过性;
2、使用滑环实现炮塔无限转;
其他的改动:
1、驱动轮双齿;
2、机枪闪光、炮口闪光(同轴红外发射);
3、保留对战功能(TK22实现);
4、路轮悬挂改软(非扭杆);
5、使用TK22后实现的舵机控制伸缩炮和俯仰动作;
6、受TK22灯光功能限制简配车体灯光功能;
7、保留VS原厂对战的中弹灯光效果。

改造过程逐步更新,计划在长假里完成。
----------------------------------------------------------------------------------------------------------
滑环总装测试

http://www.tudou.com/v/4MniunWmzN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

---------------------------------------------------------------------------------------------------------------------
和1号车合影

-------------------------------------------------------------------------------------------------------------------------
底盘切除工作完成,先上几张对比图。(左边2号车,右边1号车)

选用的滑环,备选2种。

-----------------------------------------------------------------------------------------------------------------------------------
开始改造伸缩炮:
改之前留念

拆开

炮尾切割以节约空间

拼合

红外发射头加闪光炮灯头

伸缩机构用舵机

伸缩机构完成

楼主:
炮塔总成,滑环安装

炮身俯仰也采用舵机控制:
舵机固定在炮塔右侧

把炮身放进去比划下

舵机和炮身用回形针做连杆连接

加工共轴机枪,先开孔,这次利用原车的机枪

来个正面

光导体,还是透明流道加热拉制,与LED包一起

安装到位

正面

把原车的中弹效果灯换成LED,原车的灯泡用TK22点不亮的。

原位安装

开始炮塔总装

炮塔总成完成,等滑环到货就可以焊线了。

开始装滑环,先把大齿盘的固定点改一下,用铜柱方便滑环的固定

做一个滑环的固定支撑板,滑环也用铜柱固定在板上

炮塔线焊接完成,对颜色对得眼花。。。

滑环固定好,定子跟着炮塔转

楼主:
底盘工程

切割完成,未堵限位孔,电源开关和音量旋钮安装完成

AB胶封堵限位孔

除电池仓未做外,其他目标基本完成,装起来看看

网友A:
大作启动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作启动了没有。。。。。。。。。。

底盘切除工程已完成,等我慢慢上图~

网友:
LZ貌似刚买的新车就直接把底盘切掉啦 炮管上衬纸还在呢

网友B:
底盘都切了,为什么不搞扭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盘都切了,为什么不搞扭杆?

切了底盘后车内高度本身就减小了,再加扭杆的话更小了。
这次用滑环对车内高度有要求,不能浪费这个车内高度了。
一旦装了扭杆,电池就不能留在车体里,各种麻烦。

最后,我对扭杆不是很感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了底盘后车内高度本身就减小了,再加扭杆的话更小了。
这次用滑环对车内高度有要求,不能浪费这个车内 ...

好吧,是我误入歧途了,
不过加了扭杆也只增加了3mm的高度,
其实电池竖放的话是可以从两对扭杆中间穿过去的
我曾经想要改一辆1:35的豹二
只是因为tk22没有炮管上扬,顿时失去了兴趣
原计划35的豹二
也是扭杆,滑环,冒烟,开炮回膛,开炮闪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是我误入歧途了,
不过加了扭杆也只增加了3mm的高度,
其实电池竖放的话是可以从两对扭杆中间穿过 ...

呵呵,24的车内高度得1mm1mm的省啊。
另外电池我没考虑18650的电池,我是用800~1300MAH的2S锂电,计划车体底板上还要再开电池仓孔,重做电池仓的,扭杆绝对冲突了。
如果像1号车那样放炮塔里的话,电滑环的线路数和过流能力又成了大问题,所以pa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24的车内高度得1mm1mm的省啊。
另外电池我没考虑18650的电池,我是用800~1300MAH的2S锂电,计划车 ...

我喜欢把电池留里面,然后做充电口这样可以省很多事,哈哈

楼主:
滑环定了,等货中

网友C:
正面看上去很舒服,原来是把底盘切了下去?好大的动作!真是不破不立啊!

楼主:
中通真TM的不给力,滑环收件收了32小时。。。。。。。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看上去很舒服,原来是把底盘切了下去?好大的动作!真是不破不立啊!

是啊,VS别的都好,就是底盘离地间隙坑爹,这是个硬伤,1号车纠结到现在了。

网友D:
扭杆贴着地盘的话还是能放下的,就是太麻烦了,另外卡履带是怎么解决的?波箱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杆贴着地盘的话还是能放下的,就是太麻烦了,另外卡履带是怎么解决的?波箱换不?

履带倒是基本不卡,波箱暂时不动了,啥时候飞燕有兴趣弄24比例的双流了再说,反正现在的方案车体里的富裕空间还是有的。

楼主:
更新滑环。。。。。。。。。。。。。。。。。。。。。。。。。

网友E:
我也想装电滑环,不知道要什么规格的,估计接线超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装电滑环,不知道要什么规格的,估计接线超麻烦。。。

到X宝搜关键词:“导电滑环 旋转关节  电刷 集电环  18路”。

具体型号应该是srm-12-18A、srm-12-18b、srm-20-18a。

这几种用在VS的24车体上都可以,除了T72不可用,那个车体实在是太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装电滑环,不知道要什么规格的,估计接线超麻烦。。。

晕啊,怎么回复给吃了。。。。

某宝搜:导电滑环 旋转关节  电刷 集电环  18路

规格我1楼里有图,型号SRM-12-18A、SRM-12-18B

VS的红外版车型应该大多能装,除了T72。

。。。。。。。。。。。。以为回复给吃了,结果再回复一个,出来2条。。。。。。。。

网友D:
用这么多路的啊,我12路的就够用了,回去了送你块板子加上扬

楼主:
RE: VS豹2A6改造,2号车计划,10/2更新:3楼-底盘

引用 网友D:
用这么多路的啊,我12路的就够用了,回去了送你块板子加上扬

没办法,红外对战版,一共17路到炮塔。
红外对战功能7路,2个舵机6路,机枪和炮口闪光4路,一点没得省。。。。

炮口上扬????好东西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办法,红外对战版,一共17路到炮塔。
红外对战功能7路,2个舵机6路,机枪和炮口闪光4路,一点没得省。 ...

忘了还有对战器这一块了,看来你是对VS情有独衷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底盘工程

切割完成,未堵限位孔,电源开关和音量旋钮安装完成

一直没搞懂,你把地盘切割升高后,把限位孔用AB胶堵了,看你的图,路轮都固定死了,怎么实现车轮遇到障碍物上下波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搞懂,你把地盘切割升高后,把限位孔用AB胶堵了,看你的图,路轮都固定死了,怎么实现车轮遇到障碍 ...

那是你没看仔细,要是固定死了我还装弹簧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还有对战器这一块了,看来你是对VS情有独衷啊。

对了,昨天晚上我试验了对战功能,貌似这块板子不能接收其他TK22发出的攻击信号啊。

用sony电视遥控器发出的测试信号是能接收的,也有中弹效果音,用我的T72攻击就没反应。

有点奇怪啊。

楼主:
补上完成视频。。。。

http://www.tudou.com/v/abLauN540k0/&rpid=8710120&resourceId=8710120_04_05_99==.html

网友:
高手呀!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昨天晚上我试验了对战功能,貌似这块板子不能接收其他TK22发出的攻击信号啊。

用sony电视遥控器 ...

试着调整一下“主要武器紅外線格式選擇”并且把IR接收打开试试。。。

网友:
TK22的声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你没看仔细,要是固定死了我还装弹簧干嘛

呵呵, 看了半天,我终于懂了,里面的这块磨成斜的,直接档在加的地盘上。最开始我把这块档摇臂了。

楼主:
准备给炮管增加开炮上扬功能,先感谢上帝支援的模块。

先初步接线测试,有几个问题:
1、模块控制的伸缩舵机运动方向和TK22是相反的,还无法设置反向。。。。。。要改伸缩机构了。。。。为什么没反向开关!!!!!!!!!!!!!!!!!!
2、开炮后上扬回位的角度几乎在0度上。。。。。。。好吧,我的原方案炮俯角稍微大了些。模块如果能设置这个回位动作的舵量值就好了。
3、俯仰舵机的动作行程好像没TK22控制的大,而且还是上扬方向单侧行程不足,这个有点晕。

http://www.tudou.com/v/MBufBD7_1dI/&rpid=8710120&resourceId=8710120_04_05_99==.html

楼主:
开炮上扬功能增加完毕。调整了炮的俯仰角度,把开炮回位的角度调为+角,伸缩还是用TK22来控制。

http://www.tudou.com/v/PTsEYP910hY/&rpid=8710120&resourceId=8710120_04_05_99==.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给炮管增加开炮上扬功能,先感谢上帝支援的模块。

先初步接线测试,有几个问题:

开炮自动回复装弹位置为+10度

网友:
这下全车基本完整了,赞

另外好东西不少啊,CROSS军卡竟然拉布娃娃。。。。

网友:
非常不错。。。VS的涂装还是不错的

网友:
tk22的炮塔回旋声音总感觉怪怪的,好像不是那么协调
另外你这个是原车动力组吗? 动力很足,履带很顺畅啊

网友:
你的炮塔转速是比例控制吗,是换了高速电机还是改了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