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怎么调

楼主(2013-09-25):
我用的是WKM
云台
是Z-15 之前用的都很好 前几天突然发现 上天之后会自己偏 地上好好的 但是上天之后地平线会偏 而且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还有就是在飞行过程中俯仰会突然抖一下 ,很久没连电脑了 ,求各路大神指教指教啦!!

网友A:
都这样。
横滚没有办法,我的也偏,只有云台手随时调整。
返厂做个四轮定位。

网友B:
你这个情况我也遇到了,特别是云台的抽搐,DJI给的解释是姿态自我修正,我还因为这个返厂了,修了1个月吧,回来还是这样,没办法,我发现基本上是在长时间一个航向飞行时,大舵量时会出现,注意点吧。

网友C:
对头,都这样。久了没精度咯

网友D:
DJI说,赚了多的钱,该换GH3了

网友E: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F:
正常哈 楼主勿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