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X3金属相位器怎么拆轴承出来

楼主(2013-09-25):
自己装X3的时候金属相位器塞轴承按说明书该垫3垫片,垫2垫片的都垫了,但是弄完之后发现其中有一头轴承浮头了,那个苦逼啊,说明书上面也没说要区分哪头长哪头短,现在很苦恼怎么拆轴承重新弄

网友:
又一折腾剩器

网友A:
我跟你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很简单 用手钳夹住相位器 然后用细头的六角头或者一字改刀伸进去然后用轻轻敲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很简单 用手钳夹住相位器 然后用细头的六角头或者一字改刀伸进去然后用轻 ...

我是用六角螺丝刀 生顶出来的~~~~暴力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六角螺丝刀 生顶出来的~~~~暴力施工

这样会变型啊,我有想过,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下不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很简单 用手钳夹住相位器 然后用细头的六角头或者一字改刀伸进去然后用轻 ...

两边都上轴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变型啊,我有想过,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下不了手

我着急半天  没办法 只能赌了  后来想想大不了换轴承   染后顶下来了  发现没有变形 轴承挺硬的   没办法时候只能赌赌  要胆大心细 哈哈

网友C: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希望你看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希望你看的懂。

已经自己捣鼓出来了一个,但是弄另一个的时候,轴承坏了六角捅进去用锤子敲螺丝批,直接崩裂了,没装好都要买配件了

网友:
敲出轴承时,得沿著轴承周围360慢慢轻轻敲。

如果只敲单一点,轴承会单边退出而卡住,必须得整个轴承平均受力才好取出不受伤。

网友:
这个属于细活,不好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