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螺丝胶?

楼主(2013-09-25):
以前一直不喜欢用螺丝胶,杯具是有些机架经常隔三差五掉颗螺丝,没办法买了3瓶,大家说说看有啥建议?用哪种好?

网友:
我没用过,也没必要

网友:
不知道 只知道是绿色的!! 螺丝胶很有必要啊 我的电机几米就是掉了把线圈都打断了 全部发回厂家上螺丝胶再重做动平衡了。

网友A:
我一般用女朋友的指甲油当螺丝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女朋友的指甲油当螺丝胶

高,实在是高,效果怎么样!?

网友C:
一般使用低、中强度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实在是高,效果怎么样!?

呵呵,用着还行

网友:
安全还是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使用低、中强度就足够了!

谢谢,试试去

网友:
我用的是222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zap z71,很好用,5块50毫升的厌氧胶其实也可以代替

网友D:
我好像用的是242,中强度 蓝色的。

网友:
ZAP 蓝色中强度。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用的是242,中强度 蓝色的。

我也比较倾向这个

网友:
用222
适合M2~M12螺纹的锁固与密封

网友E:
502螺丝胶,ab螺丝胶,环氧螺丝胶,热熔螺丝胶,都用过,都不错都难拆,都是炸一次机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2螺丝胶,ab螺丝胶,环氧螺丝胶,热熔螺丝胶,都用过,都不错都难拆,都是炸一次机就没了

哈哈

网友:
看来还是有用的

网友F: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哪些机架?哪些螺丝经常掉?

网友:
其实指甲油就够,还不能太多,不然想折腾一下好难,螺丝质量差的直接断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哪些机架?哪些螺丝经常掉?

自从用了螺丝胶,没掉过一颗螺丝。

网友:
中强度的就行。

网友:
螺丝胶买个一般的就行。10元钱一瓶的高强度螺丝胶,用了一年多的飘过。

网友G:
哎,螺丝胶这玩意儿还是不怎么敢用,以前买的是高强度的厌氧胶,结果螺丝上去了死活拆不下来,自己还做了个实验,螺丝拧到铜柱里面上螺丝胶,用老虎钳钳住铜柱用螺丝刀拧,结果铜柱被硬生生转动了,螺丝纹丝不动然后掉下来了好多铜柱旋转下来的铜粉。。。彻底怕了,要用还是中低强度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螺丝胶这玩意儿还是不怎么敢用,以前买的是高强度的厌氧胶,结果螺丝上去了死活拆不下来,自己还做了个 ...

还好我买的强度都不高,中低这样的

网友:
螺丝胶上面有标号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