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激光干涉仪检验马扎克机床精度

楼主(2013-09-25):
亲们都在做自己的小数控 哈哈 给大家看看我在现场复验马扎克机床精度的照片吧
都是现场用手机照的 不清楚 大家将就看看吧

这个就是激光干涉仪在箱子里面的样子  我们用的是5D套装 一次安装可以完成线性定位精度、直线度(两方向)、偏摆角、滚动角测量  使用5棱镜附件能完成垂直度的测量 这样 国标中规定的一台机床的所有需要测量项目都可以完成
这里 顺便说说激光干涉仪
  激光干涉仪是以激光波长为已知长度 利用迈克尔逊干涉系统测量位移等其他参数的仪器。
  我们知道长度单位“米”的定义是光在真空中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所经路程的长度 激光干涉仪利用激光波长测量 这样就能保证极高的测量精度

我们来看看这次的主角 马扎克龙门加工中心  工作行程是1500mmX800mmX660mm 按照马扎克出厂时的检验报告 这台机床是我们的高精度加工机床 是有光栅尺闭环控制的 线性定位精度为全行程内最大6.3μm 重复定位精度全行程范围内2.0μm

这边有点工件 保密哦 所以我涂掉了

看看面板 是不是蛮爽 哈哈

机床里面
首先 我们把激光干涉仪安装在机床上 开始预热 要预热40分钟以上

看见机床上面那一团线了么 这个是放大图

这个我们叫做气象站 能将机床附近的温度 湿度 机床光栅尺温度 大气压力等参数传回干涉仪 完成温湿度 压强补偿保证测量精度

预热中……
预热完成

调好了所有光路

测量中……………………………………

下面就是垂直度测量了

垂直度测量需要借助一个五棱镜 五棱镜能把激光光路转成90° 当然 这个角度是有误差的 我们对五棱镜进行标定 然后将测量结果补偿到正常位置
这个看的不清楚吧 看个大图

测量完成垂直度之后 测量完成了哦 ……
测量完成之后数据要补偿进马扎克的数控系统当中 每年两次的测量和补偿保证机床精度的长期稳定

网友:
就这点东西么

网友A:
雷尼绍尔的?听说那个可以换台国产的850加工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尼绍尔的?听说那个可以换台国产的850加工中心了。

API的 雷尼绍的比较贵哦 厂里舍不得 O(∩_∩)O哈哈~ 这个接近70W吧

网友:
只有龙门结构才配拥有高精度,单立柱的要保持加工时高精度有点困难。

网友:
这个牛逼了  难以想象

网友:
μ级单位,业余玩家在梦中也不敢想。

网友:
这东西 我单位也有,这做三次元的,好像就是 雷尼绍  的  ,我这儿 高精度的检测设备可多的去了,各种 大型花岗岩平尺 平台 直角尺,接触式三次元,影象式三次元,三维扫描仪,块规阶梯规,数字杠杆表,线纹尺,激光干涉仪等等,只是我不大爱拍照。

网友:
那个干涉仪没拿稳手一滑摔地上,捡起来还能用吗?

网友:
内容真值钱,还有机密东东

网友:
“激光干涉仪是以激光波长为已知长度 利用迈克尔逊干涉系统测量位移等其他参数的仪器。
  我们知道长度单位“米”的定义是光在真空中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所经路程的长度 激光干涉仪利用激光波长测量 这样就能保证极高的测量精度”
楼主语文学得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