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3-09-25):
麻烦问问大家。我用的是模拟器G3.5,请问怎么练习玩3D直升机??谢谢,我怎么操作直升机不启动,或按一侧按键才启动,不按就停机。谢谢怎么解决???

网友A:
固定翼模式和直升机模式是不一样的!
固定翼通道对应: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直升机对应: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5感度
6螺距
3D模式油门是一条直线,所以会用开关控制,开了3D后3通道就是螺距通道!

你可以在菜单选择遥控项,选择另一个遥控,然后复位,校准,再调整
以后玩固定翼用这个遥控参数,玩直升机换那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模式和直升机模式是不一样的!
固定翼通道对应:
1副翼

谢谢问题还是不会弄啊

网友:
我现在也是搞不懂,比调机还难

网友B:
学习学习,目前只练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目前只练悬停!

那你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设置的啊????

遥控器型号说一下。
应该说G3.5挺好设置的。进入遥控器设置:校准中立点,照它的指示一步步完成就行了。还有,遥控器选择中如果有两个INTERLINK开头的,你可以换一个试试。
在设置中,要考虑各通道的正反向,尤其是3、5通道(油门和螺距)。给几个截图,或者加我马化腾:九6八二二4.

网友:
各操纵杆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