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空-凤凰1380

楼主(2013-09-25):
凤凰1380mm滑翔机@顾村飞场,飞翔的小鸟QQ群:9967762
详细介绍请参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868&extra=&page=2

网友:
顶一个!楼主的技术很不错,小凤凰玩得真过瘾,哈哈

楼主:
飞行全程三级风,小凤凰体现了优良的抗风性能,飞出了战斗机的感觉!

楼主:
小凤凰的拉力线偏右,原厂设计的电调仓在机身主翼安装孔下方,机鼻内有一块三个一元硬币体积的30g配重块,在不使用原厂桨的情况下,去掉配重块后1550mah规格电池可以放在设备仓中段,机身出厂是用3M双面胶贴起来的,强度足够,自己如果想改装走线,也是可以很方便的拉开的,图片是自己前一架的主翼,已经裁短为980mm翼展,准备使用不同配置的双主翼来飞不同动作之用

网友:
其实,不仅要飞好飞机,还应该拿稳手中的摄像机,不要把视频拍的一团糟,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专业,但是拿稳一点也不枉拍摄,才对得起观众

以上凑字

楼主:
第二架小凤凰改的比较彻底,为了去掉机头的原厂配重块,把厂家用3M双面胶粘合的机身拆开,并在机仓后下方新开了散热孔,对机头易断裂带进行了重点加强,因为对自己做的起落架不满意,改成了机腹用易拉罐铝皮保护,直接用机腹降落,照片是用裁成980mm翼展的主翼实拍的。
整机减轻的重量包括:原厂桨30g左右,机头配重块30g左右,原来自己做的起落架10g左右,仍然使用飞彩三叶6寸桨和2212 1400KV电机,去掉机头配重块的意义在于能够使1550mah规格的电池放在设备仓前部,如果不去掉配重块,电池只能放在设备仓最后,每次换电池的时候,一堆信号和电源线都要全部从机仓里拉出来,非常的不方便。

楼主:
小凤凰的原厂四叶桨38g,机头配重块30g,这两样去掉以后,加上不用起落架和裁短并加装翼刀的主翼,完全可以当战斗机来飞了,原厂电机座安装位的拉力线太偏右了,新装机的模友可以把电机座以最偏左的方式固定上机身,这样飞的时候就几乎可以不用副翼补偿了,机腹使用易拉罐的效果非常好,小凤凰的空气动力学性能非常好,进场时可以关油门慢慢飘下来,逆风的时候甚至可以慢到几乎静止落下,根本不需要担心摩擦问题,主翼边缘可以用透明封箱带包一层,轻微擦撞根本无损,机身上主翼安装孔前端易断裂,可以用塑料卡片粘一层进行加强,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把主翼粘死在机身上以增加结合面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