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第二次出现这个问题了,无解中,求DJI指导(附视频),标题要长............

楼主(2013-09-25):
第1次失控:    一周前,在一片林地上空,GPS全满,并成功记录返航点。

    飞1分钟后,遥控失控,无法控制,精灵在天上自己反复横滚式飞行,能听到电机的声音非常大。
    眼看着飞出视线,当时心里就凉了,无奈打开了失控返航,最后飞到近20米处挂到树上,还好图传还好用,最终找了40分钟。
    还好,找到了~

第2次失控:
    今天下午,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走到半山腰,这样可以整个看到飞行器的位置并且遥控也不会有障碍,然后起飞。
    爬高后,精灵自己缓慢的向返航点的相反方向移动,并经过了一个高压线杆,当时也想到可能是高压线影响,但奇怪的是:航向角度可控,视频中有图为证,就是前进、后退和横滚失效,眼看着越来越远,没办法开了失控返航,还好,回来了,并成功切换到资态。

第3次失控:不知道,你们懂我的心情。。。。。。。。。

关于参数的补充:
    1、升级的最新4.0固件,半径150米,高度100米 限制
    2、感度:除了横滚115,高度130  其他均为125
    3、2200mah电池

关于第2次失控的飞行说明:
    1、GPS全满,并记录返航点
    2、姿态模式起飞
    3、失控后以为是风大,实际不超过3级,切到GPS模式,不能够锁点。
    4、不能锁点后,又使用了返航点锁定模式,试图往回拉,无效。
    5、又切回姿态,无效。
    6、失控返航,有效。

详细请看视频,优酷正在上传
视频请看:

网友A:
高压线在旁边还敢飞,我服了你了。

网友B:
卧槽,同病相怜,我比您惨

网友:
人啊总喜欢升级最新的 其实最新的不是都是好的。

网友C:
配置是什么?加的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线在旁边还敢飞,我服了你了。

没说明白,刚开始并不是在高压线旁的,是失控后,自己飘到高压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同病相怜,我比您惨

你的也出过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是什么?加的什么云台?

云台不知名的,400MW图传,电池原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出过这个现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4156&extra=page%3D1
他的看这里。。。

网友D:
失控反航會保持20米高然後反航,下次找低於20米障礙物的地方飛吧!
第二次不是失控!是樓主您超出  径150米,高度100米 限制  所以只能控制航向角、油門
樓主都有按照起飛程序起飛,不然早飛不見了,精靈控本來就距離不遠,別超距飛行。

网友:
估计还是受高压电力线路的影响所致。

网友:
看来好多人4.0固件没搞清楚怎么玩。还好我没升。。。。。不然又要花好多时间适应和学习。。还有调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失控反航會保持20米高然後反航,下次找低於20米障礙物的地方飛吧!
第二次不是失控!是樓主您超出  径150米, ...

恭喜您,答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您,答对了

注意
飞行限制仅在GPS或姿态控制模式下有效。
飞行器由于惯性冲出限制边界,在边界外遥控器只有油门和偏航可控,飞行器自动向返航点方向返回,返回限制边界内后遥控器可获得全部控制权。
失控保护和地面站功能不会受此飞行限制影响。

这是调参上面的说明,但问题是,它并没有往回飞,而是越飞越远...............
本人虽是新手,但把精灵说明书和功能挨个测试了,起飞也是严格操作的。
必竟天上飞的东西,摔坏了银子是一方面,砸到人就不光是钱的问题了.............

网友F:
我大胆地猜测楼主起飞前没校准G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大胆地猜测楼主起飞前没校准GPS

无红,且记录,不然能返回来嘛

楼主:
没事自己分析一下,当前的确有同方向风的,高空比地面要大一些,约3级的样子,难道是:过限->自主->回位->风吹->再过限->再自主->回位->风吹->再过限......,以致我的遥控器一直得不到控制权?形成了一直缓慢漂移?

仅供大疆参考,指导一下吧,心里有障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红,且记录,不然能返回来嘛

不是这个问题,是他记录的坐标有问题。如果每次飞的地点不在几乎相同的地方他记录的坐标貌似会以他做了GPS校准的那个地方为参考点。不知道怎么讲。我是用IOSD后发现这个情况的。我水平放地上,没校准显示-8米,校准之后重新上电才显示0米。
所以我现在每次出门飞,第一电都会做GPS校准

网友:
我的精灵4.0,目前10几个起降正常,就是留空时间短。

网友:
还不敢升级4.0,无从回答!!判断是不是校准指南针和高级校准都没有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个问题,是他记录的坐标有问题。如果每次飞的地点不在几乎相同的地方他记录的坐标貌似会以他做了GP ...

GPS怎么校准?这个真心不懂,我只知道到其他地方要做指南针的校准。

楼主:
已联系DJI客服,等待消息~

楼主:
以前不信,现在信了,大疆真的很忙........

还有,是不是我在和一个机器人说话?

网友G:
楼主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限制半径150米还能飞啊,超过限制半径,只有油门那侧的掰杆起作用的,方向掰杆直接失效,下次你就知道了,没事儿,摔摔更长记性,我就是在继续摔倒摸爬学习中。。。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zMTU1Mjk2==.html

网友:
别设置这该死的飞行限制了,我也悲剧过!限制这东西靠自己自控的!还有这个不是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限制半径150米还能飞啊,超过限制半径,只有油门那侧的掰杆起作用的,方向掰杆直接 ...

老兄,你把你的第二次事故和第一次事故调换一下顺序,咱们的现象一模一样

我第一次就是,飞机自己加大油门,在空中反复横滚式的飞行(飞到某处,然后 快 速 返 回),动静特别吓人,因为摔机后,SD卡已经摔丢了,不然那个景色可老霸道了

补充一下:我没有飞出半径

网友:
观望,继续关注进展,刚入NAZAV2刚升4.0固件的飞过~!

楼主:
顶到DJI回复为止,到现在仍无回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不信,现在信了,大疆真的很忙........

大疆真的很忙,忙到吃不上饭,上不了厕所,但还是忙不过来,最后搞不定的话,就会丢给你一句话;返厂我们检测下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