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逛的时候无意发现单叶螺旋桨视频,有力学高才生讲解一下吗?————

楼主(2013-09-25):
无意间闲逛的时候发现的。
发现老外做飞机也很不讲究啊,ELE的小飞机,DX6i遥控器,远处还有一个mc6,,,,
看来dx6i在国外很流行,也怪不得国内这么多的洋垃圾了。。。。。。据说原装高频头都被拆掉换成了国内的山寨高频头...

这个老外说单桨效率高
加一个flybar做平衡

有没有应用力学的高才生讲讲原理啊?

网友A:
钉子的重心和桨的重心距离中轴相等,钉子的重量和桨的重量相等。

网友:
好像论坛有讲过桨叶数量与效率的事。80-90年代很流行的线操作竞速机,基本都是用单页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钉子的重心和桨的重心距离中轴相等,钉子的重量和桨的重量相等。

一个桨片效率比2叶3叶的效率还要高?

网友A:
效率高低是直接和形状相关的。桨页多少直接和载重能力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高低是直接和形状相关的。桨页多少直接和载重能力有关。

我来补充下,桨产生拉力的原因是因为桨就相当于机翼,高速运动产生升力。所以第一片桨叶高速划过之后,后面的桨叶接触到气流就没第一片多,产生的升力就小于第一片,所以单叶桨的效率高于多叶桨。之所以有多叶桨是受桨的尺寸限制,桨不可能无限大,所以就要增多桨叶数量来增大拉力

网友:
亏大 丢了一堆打了单边的桨  还可以这样用 废物利用啊

网友:
效率高,振动大,省了一片的阻力,如6楼所讲避免了后叶进入前叶气流,后叶增加的推力不足以补尝产生的阻力,主要适用于小尺寸高速浆高速机用,平常飞或3D并不那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