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床刚性不够 已经热处理 加工好 现在灌水泥

楼主(2013-09-25):
] 噪音大  感觉不够敦实  不知道灌水泥变形怎么样

网友:
这么多钢板都不够吗 ?现在还要这么多工序,这样子当初还是铸铁好了。

网友:
这么结实,不用水泥啦!!!!!!

网友:
低碳钢很软受力容易变形,用多少也没用,并不是整体变形而是受压表面也会下陷,这跟你用加强型结构没有关系,你就是用鸟巢的结构它还是变形

网友:
如果解决噪音问题 灌水泥确实能解决点问题  以你现在的结构看 灌水泥对提高刚性的作用非常小了

网友:
焊牢了先拉去去应力退火吧

网友:
等待楼主试验结果

楼主:
导轨上有加强条  60X80的钢条  退火两遍

网友:
60*80的钢条,也很强壮了。

网友:
都焊接了,做成这结构可惜了

网友:
灌水泥不会解决什么问题,腐蚀还很快。。

网友(2013-11-17):
感觉水泥的变形也大哦

网友:
能不能先试试注沙如何?
上次修大雕刻机,龙门里就是沙子

网友:
灌铸铁才是正途吧

网友A:
焊接体,结构很容易做复杂,做成简单的还不如钢板机省钱。我做的是全封闭+内筋板模式,红烧后效果好的很,另外机身用的焊接,可不能像焊角铁架一样随便,我都是线切割下料,拼接大面不是铣就是平磨,焊缝就是严丝合缝后再焊接的,焊接使用间断焊

楼主:
你丫的线切割烧得慌  隔到何年何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丫的线切割烧得慌  隔到何年何月

比只画图的快老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接体,结构很容易做复杂,做成简单的还不如钢板机省钱。我做的是全封闭+内筋板模式,红烧后效果好的很,另 ...

焊接都要留间隙保证焊透,或者开坡口。没有缝隙不见得好!

网友C:
强大啊!什么时候我才能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大啊!什么时候我才能自己做一个

累死人

网友:
不错的东西   造价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都要留间隙保证焊透,或者开坡口。没有缝隙不见得好!

机身追求的可不是强度,不能跟挖机比,所有的用铁的玩意,机床机身单位体积重量最大,根本不在乎什么强度不强度

网友:
灌水呢可提高强度 听说水泥干了还会收缩 你这结构估计时间长了水里会脱壳   最好办法是渗碳  烧红放碳粉里密封保温  在进行淬火   估计你也没那么多碳粉  那就用碳粉与泥土加水混合吧机体包起来 烧  烧通红的用砂子埋起来 保温  碳就进去了  武士刀好像有涂泥巴这道工序

网友:
装好后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