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来一下,有事请教

楼主(2013-09-25):
请问Z15 N 装NEX5R有问题吗,听说安装不是很稳当,能遥控照相和视频吗,还有装这个镜头有问题吗

网友:
不是要求标配这个1628的饼干头嘛

网友:
记得3月份的时候有个帖子专门说这个事情的,广角附加镜的,怎么调整平衡,你找找把

网友:
饼干头肯定没问题

网友:
自己调整平衡吧,应该可以的,试试看。

网友:
磨一下与相机底部接触的安装模块,不稳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其实很几个头都可以用的,只是稍微折腾点

网友:
底座稳就行了,16mm+5R配重基本没问题。

网友:
v2是可以遥控拍照和录像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