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9-25):
新机无副翼直机装起来。坨螺仪用的是3GX、接收用的是7008SB。控用的是14SG,按亚拓板块里大侠们教的把线接好后。在调试过程怎么一推油门,十字盘就左偏。不知道是怎么了。求解下

网友:
坐沙发先,我也不懂,我还没玩无副翼的,正在买配件回来改!

网友:
三个舵机中的某些需要在发射机中设置通道反向

网友:
路过,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先检查控里的十字盘类型,参考陀螺仪说明书的要求。

网友:
推油门三个舵机应该都向上行看个舵机不上行把这个舵机返过来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亚拓450DFC,3GX(后来换为EBAR V2),控也是14sg。
楼主在连接好之后,在14sg控里要设置通道反向,因为有几个舵机的通道是反向的。
这个也是尝试了几次后,才调试好的,正面是我的设置,供LZ参考:

在FUNCTION菜单下,首先将原先的第5通道:5 PIT J3  要修改为 6 PIT J3,只需要将光标移到第1个数字(5)那里改成(6)即可。

另外:
1、通道3(油门):反向(此项很重要,因为FUTABA 14SG的油门是反向的)
2、通道2(ELE):反向
3、通道6(PIT):反向

楼主:
哦!好的感谢了,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