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刷DEVO 10超级固件,把控刷坏的吗?

楼主(2013-09-25):
有人刷DEVO 10超级固件,把控刷坏的吗?我刷了超级固件,又刷回原厂最新的官方固件,但没有删超级固件U盘里的文件。刷完还能用,但用了1天控开不了机了。返厂,厂家说里换了程序IC芯片,现在测试正常了。难道刷机,把程序芯片刷坏了吗?

楼主:
啥都没人回复呢。这个版块好冷清啊。

网友A:
不会吧?我反复刷了好多次了呀,没有出过问题。不过,现在刷了3.的固件后,不知道如何设置NAZA的失控保护,哪位老师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2014-01-13):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反复刷了好多次了呀,没有出过问题。不过,现在刷了3.的固件后,不知道如何设置NAZA的失控保护, ...

同问刷了SUV固件后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本栏已被D10刷屏。。。。用过D10说一句,D10会失控,有点垃圾。。现在睿思凯X9D啊,乐迪AT10啊,都是刚出来的,性价比高的很国产空,选择越来越多了。楼主可以多看看。不要再只局限于天9,D10

网友B:
刷了n次了都没问题,也像楼主那样用过但是一切正常呀,看来楼主真的掉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