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是不是小牛拉大车呀!

楼主(2013-09-25):
配置:
飞控:兔子2
电机:郎宇2216   900KW
电调:好赢20安
机架:F450
云台:探路者舵机云台
相机:山狗
电池。3S  81电池,5300毫安

整机重1735克!

整机重1735克!这配置对飞机来说会不会太吃力了啊!

网友A:
稍微费力点,还在可接收范围内.一般来说手动模式下60%左右可以悬停就在很安全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费力点,还在可接收范围内.一般来说手动模式下60%左右可以悬停就在很安全的范围内.

谢谢指导!百分之五十的油门就可以旋停了!

网友B:
力大无比了

网友C:
900kw的电机亮了,怎么感脚是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0kw的电机亮了,怎么感脚是重了点

电机亮了?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大无比了

上2200毫安的电池飞起来就是时间短了,后面直接买了一个5200毫安的。就变成小牛拉大车啦!

网友:
不会的飞吧

网友D:
可以飞,有点累

网友:
不重
我F550起飞重量3.2kg左右都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飞,有点累

看前辈飞那才过瘾了!X8稳死了!

网友E:
v2216还可撑下   X2216的话  换电池吧 要么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前辈飞那才过瘾了!X8稳死了!

哈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v2216还可撑下   X2216的话  换电池吧 要么换电机

是V2216的、X和V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飞的好高啊,主要是玉兔,马确实比较小啊

网友:
加“V”的都特别牛。

网友:
小心消磁。。我的给飞消磁了

网友(2013-11-11):
几分钟的飞行。。。。。。。。。。。。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亮了?何解?

kw是千瓦的意思,你这个小电机能有900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kw是千瓦的意思,你这个小电机能有900千瓦?
那个是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