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A2+Z15使用报告!】】--困扰的动力之源问题该如何解决??已更新并联电池

楼主(2013-09-25):
昨天测试了新买的2块6S,5000电池到了,赶紧测试,充电很快15分钟俩都4.2了。上天台起飞,2米悬停,8分40秒,心里高兴啊,落地前21.3,很给力了,再充放几次应该轻松过9分钟!哈哈,感谢shaomai

最近入手了EVO+A2,说说这几天试飞的情况吧。

装机很轻松,调好参,按照说明书上的感度设置的,IMU装在减震座上。

用的原来的控,好处是复制原来S800模型。A2集成了接收机,很好。直接对频后使用,没有问题。

有人说想1控兼顾飞机和云台,我觉得还是免了吧,这航模摄影一定是2个人的活儿,不解释!质量为准。

装机好了之后上天台试飞,用的格式10000的电池,起飞很稳,5米高悬停,看看能飞多久,结果3分50秒就21.9V开始黄灯报警。

到5分20秒时21.4V,下来了,5分钟后电池恢复到23.2V。这时间确实短了点,同样一块电池在老S800上面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半倒8分多一点,没问题的。

然后换了一块ROC的15000电池,这个电池放的时间有点久了,因为当时是给老S800用的,结果Z15N换了一个福伦达15的头之后重量加了200多克,再带15000的1750克就有问题了,太重。

所以就一直放着没有用,今天有机会试了一下,结果很失望。。。。。上去6分钟落地前是21.4V。失望啊。

最后是手里新入的2块双天10000的电池,轻,上去了4分还不到,电池直接显示是21.5了,马上下来。

现在郁闷了,手里的电池都跟EVO不太给力呀。

感觉无望的时候,看到了 乔岩 和 太平洋shaomai 的电池经验帖,2块5000的并联把,马上联系烧麦入手2块 ,明天到货,试好了给大家汇报!~

最后安慰一下自己,决定,入一个狗台子,组成2套,老S800加狗台飞长时间的。

EVO+Z15飞质量要求高的。

总体来说现在EVO和A2都很不错,就是电池不知道怎么选了。。。。

真心希望科技发展的速度能够再快一点,想起汪涛到香港科技大学的那期电视台的节目里提到的就是这个电池的问题啊!

EVO

EVO

A2

A2

Z15N 换了镜头

Z15N 换了镜头

网友A:
怎么会这么短  我也是A2M S800 EVO Z15   15000的电池 10分钟左右  单片3.6 电压 用哔哔叫 没问题啊

楼主:
上的15000的电是 7850g 起飞重量。 时间很短,会不会是电池出了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这么短  我也是A2M S800 EVO Z15   15000的电池 10分钟左右  单片3.6 电压 用哔哔叫 没问题啊

3.6是落地前几秒的电压吗?

网友B:
真的吗?建议有这配置的都说说自己的留空时间吧!当初某经销商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EVO能上5D云台,因为没有试验所以当时也没反驳,现在看来这做销售的和做技术的就是两个思路。

楼主:
我个人判断,绝对上不了5D,当时给DJI的朱SIR打过电话问,说5D还是要8旋翼。

网友:
这个时间貌似挺短

网友C:
请问楼主,老S800的力臂是否与新的EVO力臂兼容,能否混用,谢谢。

网友D:
我10000的电池,S800 Z15-G 飞行时间在15分钟左右,空中21.2 落地21.5左右

网友:
汪涛,,,,有谁见过真人不????????????????

网友:
福伦达15 是个什么样的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的15000的电是 7850g 起飞重量。 时间很短,会不会是电池出了问题呢?

卡,7千克,四旋翼这厢不敢想,这么重怎么不考虑八旋翼呢

网友E:
对你的福伦达15mm很感兴趣
我用过16mm+超广角附加镜,但是效果非常晃

网友:
多旋翼折叠桨,牛

网友:
不是吧,这么短时间,一定有问题。我的八旋翼,1wma,重量7.8kg,滞空14分钟,3.6报警。

网友:
赞成6楼的看法!

网友:
别折腾5N了,再怎么换镜头,在GH2 GH3面前都是一小弟

网友:
时间有点短

网友F:
哇靠!要是两块5000并联时间还是不给力的话……我压力好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你的福伦达15mm很感兴趣
我用过16mm+超广角附加镜,但是效果非常晃

如果换福伦达,建议是12的加原装转接卡,非常好,完秒16定

网友G:
续航短无非就是飞机重了,或者桨效低了

你换原装155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靠!要是两块5000并联时间还是不给力的话……我压力好大啊……

这肯定不是放电C数问题,并联应该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建议有这配置的都说说自己的留空时间吧!当初某经销商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EVO能上5D云台,因为没有试 ...

思路这词用得很有礼貌,哈哈哈

网友:
不会那么短时间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10000的电池,S800 Z15-G 飞行时间在15分钟左右,空中21.2 落地21.5左右

什么牌子电池,C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老S800的力臂是否与新的EVO力臂兼容,能否混用,谢谢。

建议不要混用,我的S800混用了,倒是感觉没问题,安装了减震套件后,老机臂就电调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续航短无非就是飞机重了,或者桨效低了

你换原装1555试试?

现在这个折叠的桨换回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牌子电池,C数多少。

25C格氏

网友:
太短了,我还想用EVO挂5D呢,怎么办呢,据说大疆的八旋翼在年底前出来,太难等了

网友:
我手里的evo 用15000的电池 z15+nex-7 21.5降落 也是7分钟左右 也在为电池问题发愁

网友I:
引用 楼主:
3.6是落地前几秒的电压吗?

3.6V  ,lZ 什么高端电池,好牛B ,你也太大胆了,那么贵重这样去冒险,你的飞机有多重,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掉高炸鸡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I:
3.6V  ,lZ 什么高端电池,好牛B ,你也太大胆了,那么贵重这样去冒险,你的飞机有多重,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 ...

小心使得万年船,接您吉言!我们会谨慎的!~

网友:
看这帖子的时间就感觉太短了,肯定哪里有问题啦。

网友:
不会这么短吧?  我的套机还没装,,,,国庆节试试。

网友J:
感觉放到3.6的电好吓人啊  貌似没多少点了啊这个电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感觉放到3.6的电好吓人啊  貌似没多少点了啊这个电压

空中3.3以下才是危险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空中3.3以下才是危险的。

哦哦  你说的负载电压啊  我还以为是空载的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哦哦  你说的负载电压啊  我还以为是空载的呢

大家都说负载电压, 说空载电压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家都说负载电压, 说空载电压没意义

好吧

网友L:
那结果是?并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结果是?并联不错?

嗯,不错,12个电芯来分担

网友M:
我也用的并联 用的6s6000的 并12000的 起飞s800evo z15 a2 起飞7.8 今天测试2米悬停 11分40秒 空中电压20 落地后单片3.6  飞9分钟 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是时间太短了。。。看来8轴的效率要高点。

网友N:
总听说2块电池并联效果好,看来真该买两块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用的并联 用的6s6000的 并12000的 起飞s800evo z15 a2 起飞7.8 今天测试2米悬停 11分40秒 空中电压20 落 ...

空中20落地,这样对电池的寿命可不好吧。 国庆这几天我的2块5000,30C的电池一直在飞,悬停8分40秒的21.3落地到实际航拍作业的航线飞行7分钟基本不是问题,7分钟已经可以完成至少设计的2个镜头了,一个起降的话肯定是够了。起飞重量7.7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总听说2块电池并联效果好,看来真该买两块试试了!

以前的电池12块都放着没用了,其实挺可惜的,后来才知道2块并联的好处,不过我也算是刚开始使用,已经买了6块6S 5000了,希望电池后期的使用依然给力。

网友:
20c的 5200并联,估计可以10分钟左右。。。。。,一个镜头也够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以前的电池12块都放着没用了,其实挺可惜的,后来才知道2块并联的好处,不过我也算是刚开始使用,已经买了 ...

楼主您的evo gps折叠支架安装了吗? a2的太大,请问,哪里买新的支架?
第二个问题,a2的imu 你是装在减震架上的么?

第三个问题,s800evo 你用什么遥控器?我买的是14sg,如果可能,是不是可以复制一个模型到14sg里直接用?

另外,兄弟有无装好的机器图片参考下,

问题较多,添麻烦啦,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您的evo gps折叠支架安装了吗? a2的太大,请问,哪里买新的支架?
第二个问题,a2的imu 你是装在减 ...

第一个,我的也大了,应该说是粗了,我用砂轮磨到正好插进去。这个GPS杆的折叠底座应该是设计时就出错了,按照WKM的杆尺寸做的。

第二个,装在减震架上,使用的参数是说明书推荐的。

第三个,我用的T8FG,云台用的T8J。可以复制直接用,我就是把原来WKM的复制了一个。在A2的软件里面相对应的一一映射好就成了。

照片的话最近很忙,有时间就发上来,请留意哈

希望没说错,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不知道能否复制一个你的s800遥控器模型用用?

网友:
时间太短了吧~~~

八轴 TM电机 1555 格氏6S-5300 30C 低海拔12分钟 3600海拔9分钟~~~  挂5D3加无刷云台加上收放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你的福伦达15mm很感兴趣
我用过16mm+超广角附加镜,但是效果非常晃

福伦达12加一个转接环,画面质量提示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