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每次出去飞都的校准油门行程一次怎么可以写在飞控里面

楼主(2013-09-25):
如题。。。看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6124&extra=&page=1。。。但是不明白在程序里面那个位置找到 #if defined(ESC_CALIB_CANNOT_FLY)
    writeAllMotors(ESC_CALIB_HIGH);
    delay(3000);
    writeAllMotors(ESC_CALIB_LOW);
    delay(500);
    while (1) {
      delay(5000);
      blinkLED(2,20, 2);
    #if defined(BUZZER)
      alarmArray[7] = 2;
    #endif
    }
    exit; // statement never reached
  #endif

这个。着代码找不到啊 #if defined(ESC_CALIB_CANNOT_FLY)

楼主:
MWCC.2.2的求帮忙吧电调油门行程写在飞控里。。。。

网友(2014-09-29):
油门行程不是校准一次就可以了吗,还是你没校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