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失控分析,附带视频+黑匣子数据。

楼主(2013-09-25):
摇杆控制量都是super x直接记录的接收机数据,接收机输出什么super x就记录什么。所以不要以为拿着FUTABA就不会在100多米失控。

从视频可以看出当遥控失控后摇杆量是保持失控前的摇杆量,直到失控恢复。

网友:
占个沙发!支持研究!

网友:
不错的帖子!失控设置要重新设置了!

网友:
留个名,以后慢慢看。。。

网友A:
“遥控失控后摇杆量是保持失控前的摇杆量” 这个太可怕了,如果失控前,是往远处飞,那岂不是失控后越飞越远?一去不复返?
看来要重新设定失控保护了。

网友:
这种室内关控测试有何意义?一说明不了Futaba百米会失控,二也反应不出Futaba百米失控后飞控会怎么做。。。。。如果这样基本的室内测试XA飞控都不能过关的话,那你们好意思拿出来卖吗? 这样的简单测试,你重复个1000遍再拿来分析还有点说服力。。。用户多了,小白们的简单测试加起来测试也成百上千了,可偏偏你们又不相信你们的用户,给了你例外样本,到你们那就一句话:飞控不会出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你非要认为飞控有问题,我删了你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遥控失控后摇杆量是保持失控前的摇杆量” 这个太可怕了,如果失控前,是往远处飞,那岂不是失控后越飞越远 ...

淡定,只要SuperX的安全模式设置正确,SuperX会接管AETRM五个通道的操作,按预设的安全模式执行自驾(默认是对尾返航并降落)。
Nokia82说明的是接收机失控之后,接收机会如何输出。黑匣子飞行报告上的俯仰输入,在101秒附近变得非常得平,手控是很难做到的,只有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才可能保持那么平的输出。同时接收机的失控保护也触发了安全模式。遥控信号恢复正常之后,安全模式退出,遥控操纵杆的输入也恢复正常。

网友:
遥控器都能设置失控保护模式的,在失控保护的时候,前4个通道的信号输出量最好设置为中立值,futaba可以,天地飞也可以的,需要自己先设置好的,这个怪不了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失控后摇杆量是保持失控前的摇杆量” 这个太可怕了,如果失控前,是往远处飞,那岂不是失控后越飞越远 ...

SX飞控只要你遥控设置失控后油门保持50%,其它摇杆通道默认设置,同时关闭遥控SX的LED会红红双闪即可。因为失控后SX只会记录这个信号,而不会执行这个信号。

这个贴说明的是遥控失控了。

网友:
搞明白了,已经设置失控后1-4通道全在中点位。这样保险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淡定,只要SuperX的安全模式设置正确,SuperX会接管AETRM五个通道的操作,按预设的安全模式执行自驾(默认 ...

@井晨:

装机的时候,我发现用Naza 的飞控,是不需要设置遥控的S/F失控保护的,关控或者拔掉接收机。都是失控保护。
而XA 需要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如果不设置,默认是不会启用。

正常情况下,都没问题。两个都可以失控保护。

你想过另外一种状态么? 接收机到飞控的线松了。
这时候,Naza 是正常的失控保护。而XA…… 就悲剧了。

-----

其实,大家对XA的报怨…… 只有三分之一是针对产品本身…… 多数抱怨,是针对态度。这个结不解,永无出头之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井晨:

装机的时候,我发现用Naza 的飞控,是不需要设置遥控的S/F失控保护的,关控或者拔掉接收机。都 ...

如果飞行中接收机1-4通道其中一跟线松掉了SX会执行失控返航(没有安装GPS或者没卫星侧直接自动降落),如果接收机第5通道线松掉了SX会默认切换到GPS模式(如果没卫星或者没装GPS侧默认切换到姿态模式),如果接收机第6通道线松掉了遥控失控后SX不会返航。
所以按照FUTABA摇杆默认设置后(油门通道设置为失控保持50%),当接收机第6通道线松掉了并且遥控失控保持失控前的杆量...结果就是...提控回家吧。

网友:
我失控距离在地面800米,天上没试过。